乐迪RC4GS油门空机问题

楼主(2018-04-14):
乐迪RC4GS的控,倒车后再前进第一次板机总是空的!就是板机扣到底都没有任何反应!只有重新回中后再扳第二次电机才会bibi响,才会转动。如果只是前进,每次板机都正常,只是倒车后再改前进时总会出现一次空机!烦请老模友解惑

网友A:
电调设置有几种选项,在电调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设置有几种选项,在电调上设置

电调的模式跳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的模式跳线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谢谢!我再看看电调的说明

网友B:
你電調反向了
多一次的是煞車
油門要反向馬達也反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電調反向了
多一次的是煞車
油門要反向馬達也反向就好了

是在控的设置里把油门反向吗?

楼主:
线正负是没问题的,刚装上舵机是反向动作,就在控上把舵机反向了一下,把油门也反向一下就可以了吗?不用改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電調反向了
多一次的是煞車
油門要反向馬達也反向就好了

电机线是店家发货前给焊接好的T插,接电调试机扣机前进推机倒车,就是感觉前进扣到底没有倒车转速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线是店家发货前给焊接好的T插,接电调试机扣机前进推机倒车,就是感觉前进扣到底没有倒车转速快呢

前進要夠力沒錯
所以電調確定方向不對
馬達T插要換邊或反向重焊
然後控裡油門要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進要夠力沒錯
所以電調確定方向不對
馬達T插要換邊或反向重焊

谢谢!控里油门反向一下,然后电机肯定就反了,再把电机接线正负极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進要夠力沒錯
所以電調確定方向不對
馬達T插要換邊或反向重焊

控上设的“攀爬模式”电调的跳线帽需要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上设的“攀爬模式”电调的跳线帽需要动吗

那是什麼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什麼東西??

电调上有俩工作模式的跳线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上有俩工作模式的跳线帽

發個照片來看看~
其實你若操作或速度可以接受
或許就不用動他

楼主:
电机是香蕉插,这倒简单了,直接反插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個照片來看看~
其實你若操作或速度可以接受
或許就不用動他

你说的是对的,空机就是刹车,因为油门反向的原因,刹车跑到扣机方向。油门在控上设置反向,然后再把电机两极调换,现在一切正常。扣机前进,推机一次刹车,再推机就是倒车,电调跳线模式是F.B.R 。非常感谢你帮我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设置有几种选项,在电调上设置

你说的没错,电调模式是F.B.R .中间有一次刹车,不过刹车应该在推机方向,我的油门反向所以刹车跑到了推机扣机方向。现已调整正常多谢!

楼主:
这是原电调出厂的调线,电池在“镍氢模式”,运行是在
“F.B.R”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空机就是刹车,因为油门反向的原因,刹车跑到扣机方向。油门在控上设置反向,然后再把电机 ...

你若攀爬車用的可能不用煞車
跳線帽裝到fr模式好用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若攀爬車用的可能不用煞車
跳線帽裝到fr模式好用點

专门刹车使用不习惯,电调跳线设成FR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