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舵机控制信号控制云台电机

楼主(2018-04-14):
设计个探照灯,之前使用
舵机
控制灯头俯仰,由于体积太大现在想换成
云台
电机
控制,不知有没有现成的模块接在接收机上用舵机PWM信号就能直接控制云台电机

楼主:
没人解答吗

网友A:
用舵机还觉得大?,那电机就更大了。洗洗睡吧

网友B:
云台电机应该是无刷的吧,用arduino直接驱动电调就行

网友C(2018-06-30):
一直也在关注这类问题

网友D:
你需要一个无刷云台控制板

网友E(2018-10-06):
需要一个无刷云台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