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减油门落地反弹然后翻滚炸机

楼主(2018-04-14):
F3飞控,最新bf固件331,自稳模式落地反弹后突然加速翻滚,随后关掉自稳模式,用纯手动模式,小油门落地轻弹一下也是翻滚炸机。
陀螺仪水平正常,重刷固件330丶315,都没有解决。陀螺仪刷新频率降到2k,同样如此。
电调熊猫30安,dshot 600。化骨龙飞控f3 v4 pro,连电脑显示飞控型号spf3,刷固件选的sp racing f3。pid默认参数。

落地时没有完全关油门,小油门缓冲落地,四角有泡沫海绵,飞控无减震。
各位前辈,求解

网友A:
可以选择把怠速调小一点试试,我之前的能反弹起来一米多然后砸下来,怎么调都没用,后来换了一套电调神奇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把怠速调小一点试试,我之前的能反弹起来一米多然后砸下来,怎么调都没用,后来换了一套电调神奇的 ...

我的反弹离地不超20厘米,直接侧翻翻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反弹离地不超20厘米,直接侧翻翻滚

开了air模式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air模式没?

没开,纯手动!

网友:
原因是电调刹车没开,用blheli把PWMFrequency/Damped一项调成3即可

网友B:
是不是生气了

网友:
D值减少点

网友C:
都落地了你肯定油门要全收啊,不全收的话,飞控触地就会修正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落地了你肯定油门要全收啊,不全收的话,飞控触地就会修正姿态,

那就是说这是正常了。以后降落直接0油门或者上锁

网友:
不正常的,我以前也试过,F3老版本的BF固件,PID从默认值开始往上调,悬停和平飞都没问题的,一降落,就算是很小心轻轻的降落都能跳起好几米,后来听大神说,从比较低的PID值开始调,调出来的PID值比之前的低了很多,弹跳的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D:
正常现象,如果你飞机很轻,或者动力很强,会跳的更高。因为飞控响应快,触地一瞬间要纠正姿态,所以一侧桨要加速。
建议解锁马上起飞,落地马上上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现象,如果你飞机很轻,或者动力很强,会跳的更高。因为飞控响应快,触地一瞬间要纠正姿态,所以一侧桨 ...

谢谢已经炸的惨不忍睹了。还没修

网友:
我有台机子,开了airmode也会这样,关了就正常了。。。

网友:
落地前关闭AIRMODE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