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是个什么飞控

楼主(2018-04-14):
是飞控还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商品机里面的,

网友B:
只有个9轴传感器,应该还有个扩展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商品机里面的,

哦好嘛  看着也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个9轴传感器,应该还有个扩展板的!

9轴传感器 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9轴传感器 干嘛用的

九轴感测组件是:三轴加速度计、三轴陀螺仪、三轴磁强计,包含运动感测芯片。整合了三轴陀螺仪与三轴加速器于单一硅芯片上,而且更包含了数码运动处理器,可进行复杂的九轴感测组件融合演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