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pp板30e起落架的维修 蒙皮的应用

楼主(2018-04-14):
这个飞机那都好,就是起落架太容易坏了,尤其是修过以后,这次决心好好弄弄。

楼主:
1 清理干净没用的木片,用老虎钳,轻重自己把握

楼主:
2 换上新的木片 并增加碳杆支撑 先用502简单固定,起落架位置增加一片1mm厚的玻璃纤维,将空堵上,刷环氧,这是完成后的样子

楼主:
3.等一天,环氧干了以后上蒙板

楼主:
最后蒙板打磨上蒙皮,白色打底,条纹自己剪,修飞机没有什么办法,靠的就是耐心,下面是完成图

网友:
蒙皮可以

网友:
耐心噢22222222

网友:
心灵加手巧

网友A(2019-03-17):
最关键问题还是起落架铝片或碳片太硬没有减震作用,真飞机还有减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漂亮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问题还是起落架铝片或碳片太硬没有减震作用,真飞机还有减震呢

没办法 做减震的话飞机重量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