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还是射了

楼主(2018-04-14):
今天是忙里偷闲跑出来

第4的一个起落,撸得太凶,终于忍不住射了,射得好爽。个人认为,没有伤到人就是最爽的,爽呆了

螺丝胶打得没问题,横轴螺丝应该飞了有200起落.迫降过,没换过,多种原因导致今天射桨。这里不分析,我只想安静的晒图

很明显,螺丝断了,找到了证据,开心

最后也只找到一片,不找了,改天再来碰碰运气

网友A:
这个危险性非常大,人没事就是万幸

网友B:
我飞的时候都带眼镜,防止射中眼睛

网友:
射了还开心,这个………,要是700你估计心都要滴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的时候都带眼镜,防止射中眼睛

射没射中眼睛不知道,你头像每次能晃瞎我眼睛

网友:
人没事就好

网友:
380级别横轴盒螺丝都很粗壮,按道理没问题,不知道芳生的有没有可能断螺丝。

网友:
应该是大浆螺丝的金属疲劳了。长期拉力,扭力。

网友C:
看螺丝断面,不像金属疲劳。是应力过大造成的。
确定没超转?

网友:
没事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螺丝断面,不像金属疲劳。是应力过大造成的。
确定没超转?

如果是应力过大应该会有颈缩的,属于塑型断裂,毕竟螺丝不会脆性材料做,断面看明显像脆性断裂,应该是疲劳,或者螺丝本身有缺陷,偏析之类的

网友:
我的x3也一年多没换横轴了,明天换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螺丝断面,不像金属疲劳。是应力过大造成的。
确定没超转?

其实原因我个人觉得有:1.平时迫降没有换过螺丝,当然。只是低转速的草丛降落.
2.x3虚位越飞越大,大桨上下摇动幅度超过1厘米了,桨尖。
3,这个起落飞得很剧烈,虽然转速不高,2950rpm,各种摆,也高空超过转,但是射桨动作是低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危险性非常大,人没事就是万幸

对,人没事就好,没伤到别人也好,我的动作高度没超过3米。

网友:
看吧。又是这样的吧。
肯定没用泰世螺丝刀并正确的安装螺丝吧。

网友:
金属疲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应力过大应该会有颈缩的,属于塑型断裂,毕竟螺丝不会脆性材料做,断面看明显像脆性断裂,应该是疲 ...

真乃神人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飞的时候都带眼镜,防止射中眼睛

给你的头像戴个眼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给你的头像戴个眼镜
争取换个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