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电机6010咋拆开

楼主(2018-04-14):
轴承盖,卡簧,垫片已经拆下,外传子不像一般的无刷电机直接能拔不下来

网友A:
依我看,你需要一个电机座板子。
板子中间固定一个比电机轴细的螺母,比如M3。
电机和电机座固定好,之后从中轴固定好的螺母拧螺丝,把电机轴带着转子 顶出去。
就把定子和转自分开了。

中间的磁场力还是相当强的,以前拆3515这么干。当时左看右看能拆的都拆了,就是拆不下来。
到最后才意识到磁场力是相当强。
另外小心夹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看,你需要一个电机座板子。
板子中间固定一个比电机轴细的螺母,比如M3。
电机和电机座固定好,之后 ...

意思是转子是拧在定子(电机座)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看,你需要一个电机座板子。
板子中间固定一个比电机轴细的螺母,比如M3。
电机和电机座固定好,之后 ...

似乎明白了,相当于用拉马拉出转子,对吗?

楼主:
谢谢你!搞出来了

网友(2018-10-31):
怎么搞得同样需要搞一下!学习

楼主:
2楼说了,正解

网友B(2019-05-11):
引用 楼主:
2楼说了,正解

能看看你拆卸用的工具么,我的拉马都没地方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看你拆卸用的工具么,我的拉马都没地方夹……

没用拉马,意思是固定电机,用螺丝慢慢顶轴直至顶出电机外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