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问下,为什么大部分飞机机身的头罩支柱都是双头螺纹

楼主(2018-04-14):
这样设计为了什么?拆的时候总会出现把支柱拧下来,钢丝还在机身上。。。我索性把它上螺丝胶或者AB胶,这样拆机方便多了

网友:
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所以不理解。。

网友:
所以470头罩柱设计成一体的,拆装很方便

网友:
鋁件車螺紋麻煩又易斷
當然是開螺絲孔比較好

网友:
本来就需要螺丝胶   我只见过kds 550  600  700的头罩支柱是用一般的螺丝固定的

网友:
直接在头罩柱上加工出螺纹,既麻烦又复杂还浪费材料,所以就开螺丝孔咯。。。。

网友A:
单头的话工艺太复杂,成本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头的话工艺太复杂,成本高啊

原来是为了钱,没别的设计意图,那我就安心用胶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为了钱,没别的设计意图,那我就安心用胶水了

就算费劲CNC出螺纹,以铝的强度远不及12.9螺丝,分分钟断掉,没有任何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