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3公里

楼主(2018-04-14):
一直飞固定翼视距内,刚入FPV坑,天9控,c1
飞翼,u2sg。就是想问下什么办法可以飞3公里内。除了433之外有什么办法。不远航就是近距离fpv而已,求指导

网友:
用枫叶高增益天线

网友:
天九不知道,反正我的jr可以3公里

网友A:
天9配枫叶八目平板可以6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9配枫叶八目平板可以6公里

淘宝搜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功放

淘宝就搜这个名字吗

网友C:
还是建议上433的,既然入了fpv坑,这个是必备的。

网友A:
枫叶天线

网友D:
3km内不是随便飞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枫叶天线

谢谢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km内不是随便飞飞吗?

天九可以不加天线随便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上433的,既然入了fpv坑,这个是必备的。

没有远航的打算,近距离玩玩就够了,再说现在的形式没有必要

网友:
天7,3km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九可以不加天线随便飞?

可以,天9加wbus,今天测试4.9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