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搞点有趣的:Pixhack nano + Kbar 用AC3.5.5固件飞直机!

楼主(2018-04-14):
上次搞还是两年前,3.4.x的固件,那时候手感不好,动作肉,Acro模式也不跟手,外挂减震床倒吊Pixhawk也累赘,现在不一样了,软硬件都进步了!

网友:
这是要把直机也变成无人机…… 这几年最烦围观群众指着直机说这个无人机还能倒着飞………

网友:
请问用的是什么飞控呢?

网友A:
500用微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用微舵 !

牛逼

网友B:
425用小舵机,牛逼

网友:
舵机是什么鬼?目测还有飞控...

楼主:
继续这个前年没有细致深入的工程研究: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7218

500Pro老机,换了EZO轴承,换了Deko 1295 微型舵机,用了新款的飞控CUAV Pixhack nano,正好能装进500Pro的肚子里,还内置了减震。配合Kbar 5.3.4,用了最新的Ardupilot AC3.5.5固件,实现“Pix+FBL”功能,把复杂的PID调整取消,换作Vbar优秀的PID计算来解决PID问题。

之前的调试可以飞,但手感很差,不跟手。这次通过了近两年多个迭代版本固件的更新,参数功能优化了很多,目前没经过细调,已经有了很不错的手感,昨天初步首飞,效果很满意,后续会更新图片和视频。

网友C:
没搞懂,选择了飞控何来跟手一说,难道楼主用来飞FPV?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用微舵 !

怪不得我看舵机怎么小一圈

网友:
420 一样用微舵没啥稀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选择了飞控何来跟手一说,难道楼主用来飞FPV?

飞控怎么没有跟手一说? PID适配了,就跟手,手感好。另外,切纯手动模式(Acro),有了Kbar的手感,飞手动模式,舒服得很,而且飞控的PID不用调了,都交给Kba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5用小舵机,牛逼

不牛啊,他们都用Deko 1295飞505呢,我这算是保守的了!

楼主:
上个第二电试飞的视频,基本解决了Pix手感肉的问题:

网友D:
张sir好久没见,几个问题:1.Gps定位模式飞控相当于是给kbar输入定位修正信号,再通过kbar把三轴信号输出给舵机?

2.接收机连接飞控,飞控连接kb,kb连接舵机?

3.如果是手动模式,飞控相当于关闭,控制信号就是直通kb?

网友E:
虽然我还没折腾PIX+三轴陀螺仪,但是对于上述3个问题,我这样理解的:
1.K8此时在飞机中担任的角色,类似于:无副翼头+K8=有副翼头,独立三轴陀螺仪的算法和性能直接决定了这个“有副翼头”的实际飞行表现,免去了从前很多机械调整上的步骤。PIX+“有副翼头”调试简单的多。
2.接线顺序如15楼所描述:接收机--飞控--K8--舵机。
3.ACRO模式下,PIX应该是处于直通状态,接收机信号直达K8。

以上,表述是否准确还需zhangsir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还没折腾PIX+三轴陀螺仪,但是对于上述3个问题,我这样理解的:
1.K8此时在飞机中担任的角色,类似于 ...

虽然我还没折腾PIX+三轴陀螺仪,但是对于上述3个问题,我这样理解的:
1.K8此时在飞机中担任的角色,类似于:无副翼头+K8=有副翼头,独立三轴陀螺仪的算法和性能直接决定了这个“有副翼头”的实际飞行表现,免去了从前很多机械调整上的步骤。PIX+“有副翼头”调试简单的多。
2.接线顺序如15楼所描述:接收机--飞控--K8--舵机。
3.ACRO模式下,PIX应该是处于直通状态,接收机信号直达K8。

以上,表述是否准确还需zhangsir点评。

先回复你的理解:

1、V/Kbar在这个组合中的作用是利用Vbar的优秀直升机控制算法,来代替PIX中完全开放但是却复杂的PID计算。并且,PIX的PID即使调试接近理想状态,而变量多,稍有超出范围的任意一个变量变化,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而Vbar的5.3.4的控制算法则优秀得多,适应范围广,耐各种极限。所以,PIX+Kbar解决了调试PIX PID的烦恼,把PID计算交给了V/Kbar。

2、没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3、ACRO模式,在经过一些设置后,基本处于直通状态,遥控器控制信号变化直接输送给V/Kbar。

补充一点:理论上,其它三轴无副翼系统也可以实现以上组合,原理完全一样。实际应用,需要测试后才能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sir好久没见,几个问题:1.Gps定位模式飞控相当于是给kbar输入定位修正信号,再通过kbar把三轴信号输出给 ...

您好,好久不见!

1、没错,就是您理解的意思,飞控负责自动控制、Kbar负责PID

2、是这个意思,接收机到飞控,飞控输出到无副翼系统、无副翼系统控制舵机

3、手动模式(ACRO),相当于飞控不参与PID计算,只是直通信号过去给无副翼系统。

楼主:
补今早的测试视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补今早的测试视频:

张老师你好,可否给个接线实图看看---(接线  接收机--飞控--K8--舵机)。

网友:
楼主有摄影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张老师你好,可否给个接线实图看看---(接线  接收机--飞控--K8--舵机)。

支持sbus的:

接收机sbus - Pix rc in - Pix sbus - K8 RXC - 舵机

普通接线的:

接收机1-8通道 - Pix 编码器 - Pix rc in - Pix - Pix out 1-4 - K8 RXA、RXB - 舵机

网友(2018-09-24):
上点装机图,试飞稳不稳

网友(2019-01-17):
你好,想请教下pix控制直升机升降是通过油门还是螺距还是两者都有?适用于所有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