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制铣床真的没想的那么容易

楼主(2018-04-14):
16年就组装了个小铣床,一直放在车间打孔用,而且用的特别少,打孔远远没有台钻方便快捷,在角落呆了两年。最近又把它拉回家了,动了折腾的心思。
用6mm的铣刀铣了一块槽钢,发现跟狗啃了一样,高高低低的,多试几次后发现好多问题。
1. X.Y.Z三轴方向的垂直度和水平度没有找准,工作台面和立柱不水平。立柱和底座安装面没研磨没刮铲,没校准。
2. X.Y.Z三轴丝杆没有消回差,X.Y两轴回差:左转和右转之间会空转30度左右。Z主轴在立柱方向上下间隙很大,20丝杠螺母之间没有消回差。十字工作台是18的丝杠,感觉丝杠和螺母之间间隙很小,用手掰不动台面,但是铣刀工作时,会振刀,铣刀会让工作台左右,前后偏移若干毫米,在2毫米左右。而且台面无法用锁紧,顶丝顶紧也没效果。

唯一能满意的就是确实能啃铁,整机在150kg+。
打算先学一下论坛里双螺母加弹簧的模式来给工作台消回差,看看效果。然后再学着找水平,找垂直。

楼主:
买了铜法兰螺母和弹簧,打算做双螺母消回差,铜的比较贵,但更软,我想试试看。

楼主:
请教前辈,三轴如何找水平和垂直,哪些是我们这些菜鸟也能做到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只要同心度好就能慢慢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三轴如何找水平和垂直,哪些是我们这些菜鸟也能做到的?

精度最高的当然是激光干涉仪,下来是千分表,一些精密量仪等

楼主:
补上两张双螺母消回差的照片,X轴装上双螺母后,确实回差小很多很多,如果把平面轴承旁边的锁紧螺母锁紧一点的话,可以实现正转和反转之间没有空行程,也就是实现了消回差。但锁的紧的话,手摇起来有点费力。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滚珠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滚珠丝杠

想过,两个顾虑导致我没用。一是滚珠丝杠需要两端安装螺母座和支撑,需要在立柱上打孔攻丝,我不想破坏立柱原有结构,所以不情愿。
二是滚珠丝杠没有自锁,我这手轮驱动丝杆的,我担心主轴在Z轴方向下自重下,会不会自动下降? 没试过,瞎猜的,请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最高的当然是激光干涉仪,下来是千分表,一些精密量仪等

谢谢,我手上有个水平仪200*200㎜的量具,用它可以吗?有用过的没,请指点,谢谢

楼主:
补上Z轴双螺母消回差,铜螺母和固定的方形螺母之间只能移动,不能旋转,现有机构尺寸限制住了铜螺母无法旋转,在弹簧力下达到消回差目的。这根弹簧我试了下,弹力有点偏小,不够理想,只是勉强能用,以后再换吧,现在先试试效果。

网友C:
楼主,动力用的工缝电机?

网友D:
螺杆手柄端有压力轴承吗?要用两个压力轴承扭紧保证螺杆不会在轴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杆手柄端有压力轴承吗?要用两个压力轴承扭紧保证螺杆不会在轴向移动

你说的压力轴承是不是平面轴承?在螺杆上有两个平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力用的工缝电机?

对,好处是单相电马力足,停机快速,速度可调

网友C:
请教楼主,工缝电机你用的是多少w的?皮带轮是原配的?电机轴是圆柱还是椎体?减速比是多大?铣头是er的,多大!?有没有飞过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工缝电机你用的是多少w的?皮带轮是原配的?电机轴是圆柱还是椎体?减速比是多大?铣头是er的, ...

缝纫电机是无刷800瓦,单相电。电机上自带一个皮带轮,直径很可能是45㎜。电机输出轴是锥面的不是圆柱体。主轴是参考“马在草原”前辈制作的,用的er20延长杆,长度20cm。至今为止没有铣过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工缝电机你用的是多少w的?皮带轮是原配的?电机轴是圆柱还是椎体?减速比是多大?铣头是er的, ...

减速比由你两个皮带轮直径比换算,我的小轮45㎜,大轮120㎜

网友:
顶,买了个大型显微镜机架,也准备D一个!动力就像楼主那样选择工缝800w的,主轴准备er25的,初步设定减速比为1比2或1比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