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飞控,bf调试Y3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8-04-15):
请问有大神用F3飞控,BF飞Y3的吗,我已经在命令行里面释放了电机6的资源,分配给S1的舵机遥控器能控制舵机了,但是只能左转,还不能会中。请问是怎么回事?还是要写入其他命令?

网友A:
还没好啊,昨天和你说了,接4通道,然后命令行:
resource MOTOR 4 NONE
resource SERVO 1 A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好啊,昨天和你说了,接4通道,然后命令行:
resource MOTOR 4 NONE
resource SERVO 1 A08

大神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好啊,昨天和你说了,接4通道,然后命令行:
resource MOTOR 4 NONE
resource SERVO 1 A08

想问您一下Y3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好啊,昨天和你说了,接4通道,然后命令行:
resource MOTOR 4 NONE
resource SERVO 1 A08

我在命令行里面弄好后,舵机可以了,但三号电机没有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好啊,昨天和你说了,接4通道,然后命令行:
resource MOTOR 4 NONE
resource SERVO 1 A08

舵机我调好了,可为什么三号电机没有响应了?我试了一下,重新刷固件后是有反应的,一旦在命令行里面设置完舵机,三号电机就没响应了

网友:
# resource

单独用这个命令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不是大神,也是刚玩。

网友B(2018-06-10):
我的为什么设置了命令舵机还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为什么设置了命令舵机还是没反应

我已经换f4飞控了,f4设置的飞起来了。

网友:
起飞旋转,怎么设置舵机修正反向呢

网友B:
f3的三轴,尾舵机修正是反的,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的三轴,尾舵机修正是反的,怎么破

在SERVO里面改 100改成-100。
我用F4飞的,已经炸了。

网友(2018-08-09):
引用 网友A:
还没好啊,昨天和你说了,接4通道,然后命令行:
resource MOTOR 4 NONE
resource SERVO 1 A08

请问有联系方式吗?我的是F4飞控,想请教设Y3的一些问题。不胜感谢。网上这种资料实在太少了。大多都是APM玩Y3的。

网友(2018-12-31):
我也装了一个Y3用SPRANCINGf3飞控,用BF调参软件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工作忙,很久没逛论坛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不是大神,只是慢慢折腾。

有什么问题可以写在这里,我遇到过的,一定给大家回复。
@all

网友(2019-08-31):
在吗?老哥,我也是舵机调好了,可为什么三号电机没有响应了?我试了一下,重新刷固件后是有反应的,一旦在命令行里面设置完舵机,三号电机就没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工作忙,很久没逛论坛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不是大神,只是慢慢折腾。

老哥,我也是舵机调好了,可为什么三号电机没有响应了?我试了一下,重新刷固件后是有反应的,一旦在命令行里面设置完舵机,三号电机就没响应了

网友(2020-03-01):
我的也是T3轴尾舵射在4通上3通的电机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