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穿越机,求各路大神支招?

楼主(2018-04-15):
想入手穿越机,求各路大神支招。
退模了几年,有直升机 固定翼飞行经验,现在想玩穿越。求模友推荐设备?想先搞一架迷你的在家里玩玩!

网友:
嗯,是的,最好先来一台100mm左右的在院子里玩玩,第一视角操控即使有直机的底子还是要一段时间适应。第二视角那就完全没问题。kingkong的90,95不错,耐摔

楼主:
那入手什么遥控呢?frsky的10s可以吗?这款遥控主流吗?我看中它功能挺多的。直升机 固定翼 无人机通杀。

网友A:
kingkong egg100或者126或者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gkong egg100或者126或者130

配遥控器吗?还是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gkong egg100或者126或者130

frsky的10s怎么样?只是没中文功能菜单,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遥控器吗?还是套装?

除了没遥控和充电器,其他都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入手什么遥控呢?frsky的10s可以吗?这款遥控主流吗?我看中它功能挺多的。直升机 固定翼 无人机通杀。

穿越机对遥控的功能要求不高,frsky的  Taranis Q X7S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sky的10s怎么样?只是没中文功能菜单,很**

x9d plus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d plus最好

为什么呢?便宜很多呢?

楼主:
能飞直升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便宜很多呢?

用的人多,接收机也多,遇到问题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人多,接收机也多,遇到问题好解决

两者接收机不通用吗?

网友B:
直机和穿越遥控还是分开好,穿越机油门不回中有点不舒服,直机油门回中也不舒服,来回切换要开盖非常麻烦,一类机有独立的遥控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和穿越遥控还是分开好,穿越机油门不回中有点不舒服,直机油门回中也不舒服,来回切换要开盖非常麻烦, ...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接收机不通用吗?

你喜欢就好,遥控这东西我觉得都差不多,主要看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机和穿越遥控还是分开好,穿越机油门不回中有点不舒服,直机油门回中也不舒服,来回切换要开盖非常麻烦, ...

嗯,头次遇到玩穿越机需要油门回中的玩家,厉害了

网友:
需要可以找我 VX同号
公司从事穿越这方面的  发几张室内穿越机的照

网友C:
你飛直升機用什麼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飛直升機用什麼控?

T8F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接收机不通用吗?

frsky的控接收都是通用的。X9D、X7S以及X10S刷opentx固件的话功能都是一样的,区别的只是拨杆数量摇杆手感以及外部接口等。摇杆最好的自然是X10S,根据经济承受能力买就是。
原来的控如果有体积小质量稳定的sbus接收,也是可以接着用的。不过futaba遥控发射功率偏低,穿越机经常会被遮挡失控的风险略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