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15):
(无正文)

楼主:
图像为什么这样?斜条纹,过一会会好,换一个方向又会有

网友:
天线放的有问题?

网友:
过曝提示,可以设置,详询大疆客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像为什么这样?斜条纹,过一会会好,换一个方向又会有

过曝提示 相机设置里面可以关闭

网友:
过曝 相机 参数 可以 调节

网友:
相机的过曝提示,可以在相机设置里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