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机,48cm手抛,求助各位

楼主(2018-04-15):
参考了论坛的一些帖子就开始改儿子的小飞机了。由于经验不足,装备重了,还未首飞,怕飞不起来。几个问题求助大家,谢谢
1,升降舵导致重心偏左,影响大吗?
2,整机120多g了,如果换小一级别的电机舵机,大约可以减少20多g,对48cm的飞机,是否会有质的改善?

改进后95g,1106电机,3020桨,2.5g舵机,爽飞

网友:
现在很流行啊

网友A:
就是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抗风

换成60多翼展的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B:
手抛机,翼展小了会很难飞,我记得有一种120cm翼展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抛机,翼展小了会很难飞,我记得有一种120cm翼展的不错

120好大,后备箱都快放不下了

网友C:
按个人经验,对于1806电机,5030桨,12a电调,2s电…… 您的重量是中肯的,控制得已经很不错了,估计全油门推重比破1了,可能都不止。就是反扭和速度很有可能较高,需要悉心调教和适应——按我惨痛经验(自身和所见),很多模友的飞机其实不是做得不好,而是调教地不到位,还没大展宏图就在前几次试飞夭折了,很可惜,尤其是前拉布局的机型。另,基于您的副翼机械装配角度,按有些注意细节的模友建议,您副翼舵机上可尝试使用十字型或圆型摇臂,并按改“正十字型”为“X型”装配,以充分发挥舵机性能为宜。
这种溜肩流行款翼尖,诱导阻力稍小,但也不怎么吃气流,滑翔性能相对同尺寸矩形或梯形翼尖款差一些——不过没关系呀,您有的是动力啊。仅供参考。祝爽飞!顺期待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个人经验,对于1806电机,5030桨,12a电调,2s电…… 您的重量是中肯的,控制得已经很不错了,估计全油门 ...

反扭是不是要把重心放在螺旋桨转向的反向?我当前螺旋桨左转,升降舵机也左侧,重心也偏左,是放错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扭是不是要把重心放在螺旋桨转向的反向?我当前螺旋桨左转,升降舵机也左侧,重心也偏左,是放错了吧? ...

如果您说的左转,指的是从机头向后看,逆时针转,那就是正桨(就是咱小时候玩的橡筋动力自由飞的转向),那么通行的做法是,设置“右拉角”,配合增强纵向安定性的“下拉角”后,综合起来就是“右下拉”。
对于这类安装角,其实都是结合自己机型综合判断,有的模友飞机舵效好,或者擅长设置飞控的,就可以在制作时不予考虑,把矫正工作完全交给“预调+舵”或“飞控+舵”在调试阶段去完成。前拉布局的常规传统做法是正桨+右下拉。
而且对于“下拉角”,我个人理解,实际是增大了动力飞行状态下的“实质迎角”,有利于增升,但不宜不宜太大,否则像这种展弦比较大(主翼偏窄)、机翼后缘偏厚、尺度较小的手抛机反而会导致失速点偏高(慢不下来,容易失速)——但因为误差无意识地造成“上拉角”更要避免,那样会吃亏。
纯经验之谈+纯个人理解,觉得不对的欢迎拍砖。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扭是不是要把重心放在螺旋桨转向的反向?我当前螺旋桨左转,升降舵机也左侧,重心也偏左,是放错了吧? ...

个人建议不要用“重心”去调整,重心还是置中为好,“密度”还是尽可能集中为好(不知道如何表达了),以控制转动惯量。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您说的左转,指的是从机头向后看,逆时针转,那就是正桨(就是咱小时候玩的橡筋动力自由飞的转向),那 ...

非常感谢!我学习消化一下。

网友:
1806对这个飞机有点大了,可能会变成火箭,如果用1504,重量控制在80g左右会比较好飞

网友:
我就喜欢看模友瞎折腾

网友:
这动力,都快成电动火箭了

网友:
这动力不是飞不飞得起的问题,而且飞出去你来不及转弯就看不清飞机姿态了。

网友:
动力大了,建议1104,7a电调,2s ,80g以内可以像公园飘飘机一样,速度快对场地的要求太高

网友:
楼主,kv 1106 可以配 5030吗?

网友D:
1806我拿来飞1.2的手抛机fx706。3s下,动力都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06我拿来飞1.2的手抛机fx706。3s下,动力都足够了。

那我换个小电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