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请教前辈们,JR拉杆天线可以用在FUTABA遥控器上面吗?

楼主(2018-04-15):
朋友的FUTABA 10C拉杆天线坏了,网上买不到!只有JR 9X的拉杆天线卖!请问大神们,可以使用吗?功能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72M 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M 的?可以用
效果都是一样的吗? 就是拉杆天线, 72M 那样的

网友B:
相同的频率 相同的长度 可以直接代用 长度不同 可能要加 或减 电感量

网友C:
不能用,FUTABA是3m m的孔。JR的是4mm的。

网友C:
买个天地飞的天线试试。

网友D:
也在找FUTABA 的拉杆天线,那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