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发动机安装,排气筒朝向问题

楼主(2018-04-15):
如图,模友飞机排气筒各种朝向都有,请教一下,一般按照什么原则决定呢?

网友A:
安装发动机的角度决定排气的朝向 一般练习机发动机正装就可以  像真机和3d机一般会发动机倒装 或者侧装 常常要考虑发动机的安装不能妨碍头罩的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发动机的角度决定排气的朝向 一般练习机发动机正装就可以  像真机和3d机一般会发动机倒装 或者侧装 常 ...

原则就是不影响头罩吧?没有别的?

网友:
没有别的,自己咋好看咋装

网友B:
超上一般都是工业用机,比如航测,怕尾气污染镜头,航模级别一半朝下或者侧面,避免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上一般都是工业用机,比如航测,怕尾气污染镜头,航模级别一半朝下或者侧面,避免淹缸

精辟!

网友:
就按第二种安装,第一种的安装是飞项目怕排气管的油喷到相机的镜头上

网友:
第三种装法很难装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