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achine racer250 自稳模式怎么开启

楼主(2018-04-15):
刚入坑, 套机 eachine racer250试飞感觉都是手动模式,无奈刚接触外加手残,飞起就炸,一言难尽,这个国外的套机百度资料太少了,求助 自稳模式怎么开启?

楼主:
图片穿不上呢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地面站啊?

楼主:
套机的  控,贴牌富斯i6,没有说明书不知怎么弄啊

楼主:
按ok不能设置

楼主:
有了解的吗?这个套机怎么开自稳

楼主:
官网没有说明书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教啊

网友A:
富斯I6默认是长按ok按键进入设置菜单。你的飞控看看是用什么调参软件,在调参软件里设定一个开关通道(AUX1-2)作为手动或自动模式就可以。

网友A:
看图片是F3,那就简单,论坛有教程的,你搜索一下Betaflight - Configurator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I6默认是长按ok按键进入设置菜单。你的飞控看看是用什么调参软件,在调参软件里设定一个开关通道(AUX1 ...

应该是富斯代工吧,按ok没反应,按左摇杆的两个微调按键,在开机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是F3,那就简单,论坛有教程的,你搜索一下Betaflight - Configurator调参。

实在不行就刷机试试,不过我想应该有按键可以调整,自稳,手动模式吧,否则不明白这设计思路

楼主:
月黑风高,差点丢了

网友:
CC3D,去下载openpolit,进里面设模式。LZ这机买多少?

网友:
你的是什么飞控

网友:
飞控是什么固件?然后就用什么地面站,在设置通道的地方加个设个自稳

网友(2019-04-17):
fs-i6  按OK进入菜单,长按OK下面那个确定选择,楼主这机子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