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艘船,搞不明白为什么水冷系统不吸水?

楼主(2018-04-15):
水路是这样的,吸水舵到电机,电机到电调,然后再排出。
我理解是电机发热以后空气会变热,然后形成负压吸水舵就会吸上水。
实际上是一滴水都没有吸上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请指导

网友:
速度不够水上不去。要是等电机发热的温度能吸水,你电机也废了

网友:
速度不够,水压上不去!也不是靠热量吸水啊

楼主:
那是我理解错误了,不是靠电机发热,是靠速度

楼主:
现在是2s电池,换3s的速度应该能上了吧

网友:
我看你电机得换啊

楼主:
换550转速应该比380快不少,再不行上无刷了,80㎝的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550转速应该比380快不少,再不行上无刷了,80㎝的船

上全身照啊 不然怎么给你参谋

网友:
速度高了才有水压,你这个速度不够,动力太差了,有刷的用水刀基本没戏,要换无刷的才行。另外要不就独立吸水泵也行,我的船都是独立吸水泵,静止的情况下也可以吸水哦

网友:
= = 第一次见不明白吸水舵原理的   速度快了 水自然就进去了  很快的那种

网友:
装个小水泵就好了

网友:
先过电机,再过电调?你是准备给你的电调加热吗?

网友:
电机太小了

楼主:
用pvc广告板粘的,大概70㎝,现在跑起来速度不快,静态的那种跑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vc广告板粘的,大概70㎝,现在跑起来速度不快,静态的那种跑船

不合理的船型肯定跑不快的 你应该放弃 买一个船壳不是更好 基础不好设备再换有什么提高呢

网友:
吸水舵到船身的管子太长,弧度太大,本来速度就慢,管子那么高,肯定上不去水

网友:
还有一个情况,为什么你的舵要装偏左边?装偏了舵效很差。
一般都是装在螺旋桨后面,这样螺旋桨向后排水的压力会使水进入吸水舵的管路里面,就算船不走也会有冷却水

网友:
看看进水口是否堵上了,另外可以考虑单独做个进水口,舵面上的进水口太小,阻力很大,速度低了是进不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