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mc6

楼主(2018-04-15):
mc6第五通道就是那个会旋转的电位器通道改成3段开关怎么改?

网友:
这种应该算是入门控吧,我也有一个这玩意还改啥啊,直接换控呗

网友:
我这个控买来焊上加密狗,直接出usb口接电脑玩模拟器的,免电池

网友A:
没人说啊看到你的贴好几天了,我也没改过,参考:先知道旋转的电位器的电阻,我的是5k,先搞2个2.5K的电阻串联,电阻中间接3段开关的中间,剩的2个头分别接开关的两头,旋转的电位器3条线按拆下的顺序接3段开关的3个接头,中间的不搞错就可以,反舵的话交换左右2条线。舵效不够加电阻,此列单个电阻不超5k.色环电阻百度色环电阻。

楼主:
电阻买了 2 2.4 2.7

楼主:
中间那条是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说啊看到你的贴好几天了,我也没改过,参考:先知道旋转的电位器的电阻,我的是5k,先搞2个2.5K的电阻串 ...

在 改过么你?

网友:
你的旋扭电阻是5K的话就可以用2.4K的照我说的做,可能舵回不完。2.7K的一定能回完,可能不一定能满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