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作市面上常见飞机的复材机想法

楼主(2018-04-15):
想法来源是,看到论坛里很多模友采用工艺极其复杂的复材成型来做飞机,这种做法首先是场地要求高,可以说非常高,然后是对工艺要求高,工艺流程复杂,第三个就是直接成本高,包括时间和金钱。

针对上面三个要求,我有个想法,基本可以解决个人玩家对低成本复合材料飞机需求。当然实际的复材飞机肯定没有标准的磨具成型优美。

具体思路:采用现成的飞机做阳模,采用纱布代替碳纤维或玻璃纤维布。

需求材料:
1 飞机--》作为阳模

买一个市面上比较流行或自己想玩的飞机,比如这个,具体价格看需求

2 薄布料,3-5块钱一米,很便宜,具体什么颜色材料看自己爱好。

3 脱模剂-3-5块一瓶。

4 宽透明胶带,10块一卷。

5 环氧树脂  50左右一瓶,1.5kg吧。

制作工艺:
以上面飞机为例,买回来组装好,不装设备,外观保持平整,舵面用透明胶粘好防止环氧进入,一些缝隙也用透明胶粘好。在飞机后缘透明胶粘出来点,后面作为脱模面。粘好之后,喷上脱模剂,多喷几遍。
等待脱模剂干了。
然后剪一块飞机投影形状一样的布料,在飞机上铺好,涂环氧树脂。飞机后缘粘出来的地方不要涂,只涂飞机表面。
等待环氧干,因为布的柔性很好,从飞机后缘多余透明胶的地方撕开,降飞机拿出来。
整个膜面就是这架飞机的外形了。不要将后缘粘死。
然后是加强,剪几块长形布条,从里面敷到下表面,环氧粘上。
然后就是将后缘粘死,开些口盖,加个舵面。

以上只能保证飞机能飞,要想做的很好,还是需要花点功夫。但是这个解决了开始提出的三个问题。
不采用碳纤维和玻璃纤维,这两个东西在家里搞得话兼职的噩梦,第二个便宜,第三个,不要需要做模具。

这是本人最近逛论坛为有感想出来的。还没有具体去实施,因为感觉有的地方还是不好处理,所以到论坛上交流,希望有经验的大师或者搞过类似工艺的师傅提出问题。我在想办法解决,然后动手试试。

楼主:
比如论坛的大神做su27,都搞了几年才完成阳模,当然这个肯定不能比。但是这个也是一种思路,能解决部分问题,如果做大点的飞机,采用分开的成型,不做整体成型也可以解决。
感觉毕竟个人玩家对飞机的整体要求是没有工业级高,比如很多玩家飞机上贴满了胶带,并且各种改装,乱涂乱画,相信依据现在成品飞机的外形是绝对可以作为阳模来处理,精度是足够高(相对来说)。

并且这样做是不对阳模飞机产生损坏的,阳模飞机是可以直接用来飞的。

网友:
蚕丝最棒,的确良次之,纯棉太过厚重为最下选,以后家里的旧衣服都能上天了

网友A:
你这个想法我以前也想过,,但一直没有试过。因为有两点一直没想明白,其一,用布料代替碳纤维,如果要达到一定的强度,环氧肯定要厚的多,重量就上去了。手糊复材有一个重要的工序就是把多余的环氧挤掉,仅留侵润在纤维里的环氧,强度是靠纤维的拉力。其二,用阳模怎么能做到表面的光滑平整和美观是一个问题,打磨可是一件苦差

网友:
用阴模倒岀来要平滑光洁很多,但是要多一道手续。

网友B:
   用1MM或者2MM的KT板做成品,然后用1K碳纤布预浸后铺上表面,碳纤布边缘用胶布固定后,用吸胶毡铺碳纤布上,接着用小滚轮慢慢滚压吸胶毡吸除多余的树脂,效果保证你满意。
  操作重点,树脂浸润碳纤布要充分,树脂固话时间要3小时以上,要留充分的操作时间,滚压除多余树脂的时候要轻慢,反复多几次。想要表面平滑光亮,等树脂固话后,一般24小时后可以用光油喷一层薄薄的即可,光油喷的时候距离要远点,尽量用雾状的喷液扫,不能近距离点射(喷光油前在用报纸试喷找找感觉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想法我以前也想过,,但一直没有试过。因为有两点一直没想明白,其一,用布料代替碳纤维,如果要达到 ...

从我自己的感觉玻璃纤维没有布料强度好,碳纤维拉的强度好,但是脆,布可以说综合了这些,都比较适中,关键是不会造成过敏,环氧多的话我看到国外是铺一层卫生纸,卫生纸会吸掉多余的环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想法我以前也想过,,但一直没有试过。因为有两点一直没想明白,其一,用布料代替碳纤维,如果要达到 ...

帖透明胶,或者用填缝胶填然后削平,表面质量肯定是没有模具好,但是不会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MM或者2MM的KT板做成品,然后用1K碳纤布预浸后铺上表面,碳纤布边缘用胶布固定后,用吸胶毡铺碳纤布 ...

说的对,吸胶粘可以用卫生纸代替,我看过日本人做复材的dlg是这样的,就是那种卷纸。

网友C:
工艺太过复杂,爱折腾的还可以,没时间的话找会三维的人做个模型,泡沫cnc加工快的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的对,吸胶粘可以用卫生纸代替,我看过日本人做复材的dlg是这样的,就是那种卷纸。

那种不掉毛的卷纸吗? 吸胶之后马上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不掉毛的卷纸吗? 吸胶之后马上拿走?

嗯,铺好,吸胶之后就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艺太过复杂,爱折腾的还可以,没时间的话找会三维的人做个模型,泡沫cnc加工快的多

求大神指导,请人画三维,然后泡沫加工一套下来多少钱,多少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导,请人画三维,然后泡沫加工一套下来多少钱,多少时间

这个,一般都是自己画三维,价格不太清楚,如果按效果图来算应该300一个,我们这边泡沫cnc包料加工一个1.2*1.2*0.5的泡沫块是400元,大概两小时,价格肯定比成品飞机贵,加工自己设计的飞机还行,山寨肯定不划算,唯一的好处是自己不用想事

网友E:
太复杂了还有毒,你们说话功夫我飞机都做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复杂了还有毒,你们说话功夫我飞机都做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自己画三维,价格不太清楚,如果按效果图来算应该300一个,我们这边泡沫cnc包料加工一个1. ...

你这个加工泡沫的价格不可能吧,加工费翻个5到10倍就差不多了
画图这个价格也没人做吧

网友:
软布做模会变形,这个怎么控制?模具变形了飞机怎么会飞得好。
软布做飞机,没强度啊。况且这样搞,家里要有地方,也要有时间,算人工成本真的划不来
按楼主这个做法,首先得有架新的飞机。

网友(2019-06-26):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自己画三维,价格不太清楚,如果按效果图来算应该300一个,我们这边泡沫cnc包料加工一个1. ...

老哥能介绍一下泡沫cnc加工渠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