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弯了 车床能车吗 有点硬吧 有帮我车的吗

楼主(2018-04-15):
丝杆弯了 只有一端轴头处弯 调头用 这端要加工 能不能车床加工  貌似是gcr15轴承刚 好像还淬过火  是研磨丝杆 nsk

网友:
这种很难加工 ,你要干嘛?修直的话上磨床吧

网友A:
就算车床车值了不就细了吗,上硬直合金车刀可以车。不行上车床后用火烤校直后淬火。这个技术难度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车床车值了不就细了吗,上硬直合金车刀可以车。不行上车床后用火烤校直后淬火。这个技术难度大点

感觉应该是头部光杆部分弯了,这个地方尺寸变动问题不大的,换个轴承传导轮啥的就行

网友:
可以车。两端硬度不高。

网友B:
先上到车床利用中心窝定心,测量哪里弯曲,弯曲多少。找到最大弯曲点(凸出点),做出标记,退下车床。配制加压时支撑丝杠用的辅助工装具(垫在丝杠弯曲点轴向均布,距离依丝杠直径和弹性模量调定),用压力机械(垫好工装具)在凸起点标记处加压、打表观察加压略微过正,反复此过程并趋近最佳值为止。建议在平板上操作以利实时观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到车床利用中心窝定心,测量哪里弯曲,弯曲多少。找到最大弯曲点(凸出点),做出标记,退下车床。配制 ...

谢谢你的方法 最近忙也没有折腾  我看了只是轴头弯 就是轴径处 丝杆转动摆的厉害  我想堆焊后 在车 不知到行不行

网友:
不要补焊,加热会曾加“热变形”(同时退火),使原本的单一问题复杂化,同心度更难纠正。

网友C:
撸一下就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一下就软了

兄弟经常逛论坛 经常看到你 技术应该很牛逼 攒了不少设备吧  抽空晒晒 让大伙看看

网友:
如果只是联轴器端弯了直接车小换个联轴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