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怎么控制云台和拍照呢?

楼主(2018-04-15):
先说下配置,pix2.4.8的飞控,云台飞宇Mini2D,相机是鹰眼6S,遥控和接收是FutabaT8FG,把控制云台俯仰的信号线插到飞控最右面1号通道,拨动遥控器6、7、8号通道云台均没有反应,然后从飞控上拔下云台的控制线,把舵机接到最右面1号通道,拨动遥控器6、7、8号通道舵机也没反应。然后把舵机先后插到2-6通道拨遥控器的3个通道舵机还是没有反应。确定云台和舵机都是好的,因为我用天地飞接收机直接连云台和舵机都是能控的。我是想用遥控器的6、7通道控制云台运动,8号通道控制相机拍照,究竟怎么设置啊,弄了一天网上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求大神带啊。。。。。

网友A:
简易用遥控直接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易用遥控直接控制吧

用接收机是可以控制,但是我用的futaba是SBus,必须通过飞控才能控云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接收机是可以控制,但是我用的futaba是SBus,必须通过飞控才能控云台啊

你买个ppm转换模块 转接信号 在控制 飞控好像控制云台只可以控制舵机云台 无刷云台没做过 在那个地面站里配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ppm转换模块 转接信号 在控制 飞控好像控制云台只可以控制舵机云台 无刷云台没做过 在那个地面站里 ...

我就是需要用sbus控制,不要普通接收机,我要想那么做还会发帖问吗?

网友(2018-10-19):
同问,我也用的pix,飞多轴只能控制俯仰,弄不明白,飞宇3轴无刷云台

网友(2019-02-02):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需要用sbus控制,不要普通接收机,我要想那么做还会发帖问吗?

请问您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
我用乐迪遥控,Sbus,Pix Lite。打算购买云台和相机

网友(2020-03-13):
已按照前面帖子设置,关键有一点,Pixhawk的舵机输出无电压的,要从别处接。同时也可以绑定某个通道同步控制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