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t90相对豹2有什么改进吗?

楼主(2018-04-16):
我想知道除了外形(包括涂装)方面的区别
在性能上有什么改进吗?
t90,豹2,M1A2,挑战者2哪个值得购买呢
我是菜鸡一个,动手能力也不强
先在这里谢谢各位赏光进来看帖

网友A:
田宫。。。不要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田宫。。。不要犹豫

没钱啊,我也知道田宫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钱啊,我也知道田宫好啊

你买个顶配HL回头你还要改 花更多的钱去改。与其这样 分期买个田宫回来 一步到位 就算是加轴承也比HL简单方便得多。

网友:
内里都一个样,你有可能会买到前段时间生产的豹2,新的应该搭载5.3版电路,提升也就那个炮管可以单独往上往下运动,有两个声效

网友B:
T90,豹2,M1A2,挑战者2,内里如上文,豹2,M1A2,挑战者2作戰時基本外型沒有多大變化,如能动手加裝外觀,頂多也只是甚麼阿富汗裝甲之類,T90外觀衍生變化多一些:(T90,T90E,T90A,T90AM,MS,S,SK,M...).
动手能力真的不强,那麼別购买田宫(很費時,动手期間:配件切下之時損傷/螺丝/螺订不足或遺失,你會全身發熱兩眼通紅),要是恒龙的話也見意购塑料版,配件订购方面:田宫比較麻煩而恒龙淘宝多得很.

网友(2018-07-17):
引用 网友B:
T90,豹2,M1A2,挑战者2,内里如上文,豹2,M1A2,挑战者2作戰時基本外型沒有多大變化,如能动手加裝外觀,頂多也只 ...

请教下恒龙买塑料版本是几个意思呢,我还以为金属顶配版是在耐操的也。

网友:
喜欢那个就买那个 内部结构一样

网友:
田宫吧,装好就能玩,HL买来还要大改(大改的钱不比买田宫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