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40a电调刷blheli程序

楼主(2018-04-16):
请教40a电调厂家未知,有图片,看样子做工还算规矩,请教大家怎么刷blheli程序,谢谢。

网友A:
16m晶振,可以刷,看板子上没有刷机接口,只能从单片机上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晶振,可以刷,看板子上没有刷机接口,只能从单片机上飞线

请教飞线没问题,不知道刷哪个版本的合适,本人比较菜,谢谢

网友:
随便刷个40a的固件行了

网友(2021-10-06):
这mos管可以,英飞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