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30A 电源挂了?

楼主(2018-04-16):
明伟12V 30A电源,一直工作正常,最近一次开机后,输出只有3V出头一点点,插拔电源好几次,加或不加负载也都试过,输出总是只有3v,貌似启动部分坏了?

网友:
坏了,只能换了

网友A:
换绿色板子的,我原来是黄色板的也坏了。都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绿色板子的,我原来是黄色板的也坏了。都不贵

我的也是黄色板
固定螺丝处都有变形了

网友:
上服务器电源

网友:
直接换就可以了

楼主:
最后发现是因为变形导致线路板上反馈电路的长线时断时续。飞了一根线后电源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