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卡顿

楼主(2018-04-16):
新手,新买的套装450电机电调是新西达,飞控是cc3d,控是富斯i6,电机解锁后有时一个电机卡顿,有时两个,位置也不确定,偶尔才会一起转,电调也校准了,还是出现这情况求前辈解答,谢谢!

网友A:
转起来有卡顿?还是启动点调音有卡顿?
电调自检的那个音乐声,电机有卡顿正常,那个滴滴声就是电机发出来的。不是电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起来有卡顿?还是启动点调音有卡顿?
电调自检的那个音乐声,电机有卡顿正常,那个滴滴声就是电机发出来 ...

卡顿是解锁后,卡顿的这个电机来回抖转不起来,有时是2号,有时是4号有时有时,1或3不确定

网友B:
你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了没

网友C:
油门都校准过了没有,电调油门校准,还有就是把电机换其他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都校准过了没有,电调油门校准,还有就是把电机换其他电调试试

电调校过了

网友:
那就换电调试试,还有就是飞控要放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了没

校过了还是会卡住,(电机的怠速pwm不同)最后把四个电机怠速的pwm调成一样,又解不了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