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楼主(2018-04-16):
皮传和轴承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皮传耐摔,尾管有点弯,校正了继续飞,但是机械传动阻力大。因为皮带有张力,所以尾巴反应有点延迟。
轴传直接,机械顺滑没有延迟。但是尾管弯了就要换,传动轴弯多了也要换(小弯自己可以校正)。炸鸡容易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