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逆风如何飞行

楼主(2018-04-16):
无风时候飞直线很正常,有风时候,飞机头会上扬,遇到这样情况如何操作呢,?麻烦大侠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地速一样的时候,逆风空速显然更快,升力更大,这时候需要推杆。。。轻轻推住一点杆保持平飞,别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速一样的时候,逆风空速显然更快,升力更大,这时候需要推杆。。。轻轻推住一点杆保持平飞,别推太多了。 ...

感谢指导新手,
另外油门是不是要大些呢

网友:
机头上扬我认为是平尾翘起来了,所以空速一大就抬头,空速低的时候能保持平飞,不知道你全油门的时候会不会抬头?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怀疑你飞机的重心不对  或者是下拉不对  如果迎的不是上升气流就不应该升力变大 只是速度减慢而已

网友:
电池没搞好吧?逆风飞行的时候相当于无风下满油门飞呗。
1,你电池可能没有绑好,重心不对
2.遇到风就是往上刮的。

网友:
逆风会发现飞机整体发飘,但是机头上扬确实不太对,微调一下升降舵试试

网友B:
这个基本常见,因为逆风时浮力大了,这时需要精确控制螺距和俯仰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本常见,因为逆风时浮力大了,这时需要精确控制螺距和俯仰舵机。

螺距?这是电动固定翼板块,不是直升机和真飞机板块是不是看错板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新手,
另外油门是不是要大些呢

油门和顺风逆风没有任何关系,以空气为参考系,相同的迎角对应相同的速度,但是以人为参考系,飞机就显得慢了。推不推油门取决于你想飞多快。。。

网友C:
对飞手而言是看飞机姿态,既然抬头了或有抬头趋势,那就赶紧推杆啊,量多少合适自己临机把握,至少要确保别进入失速!好在因大风突然抬头之后,高度上更有优势,总比突然自主低头有更大空间改出。
此外,确认一下您飞机的纵向安定性是否比较好,重心是不是在升力水平中心之前?之前多少?平尾有无翼型?正装式,还是倒装式? 不匹配的话,纵向安定性就差,遇空速变化时自修正~稳定能力就会弱,或干脆就是不稳定状态。
另外,风和飞机升力的关系,实际完全取决于空速啊,跟地速无关啊~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飞手而言是看飞机姿态,既然抬头了或有抬头趋势,那就赶紧推杆啊,量多少合适自己临机把握,至少要确保别 ...

感谢指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