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P,D板,魔术板等弯凹凸翼型的方法和工具

楼主(2018-04-16):
如题,做小机,手工不好,弯出来感觉好难看。看论坛里各位大神做出来很漂亮,特来请教!是否有高工具可用

网友A:
原版教学视频里面的做法是在需要折弯的地方切一条小小的V型槽,然后槽里打胶,再折弯
小小的槽,别切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版教学视频里面的做法是在需要折弯的地方切一条小小的V型槽,然后槽里打胶,再折弯
小小的槽,别切穿了
...

求教学视频搜索关键字,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学视频搜索关键字,谢了!

优酷
搜 Flite test
找个有翼型的

网友B:
划两刀,慢慢掰弯,然后粘翼肋上去,升力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划两刀,慢慢掰弯,然后粘翼肋上去,升力巨大

直接划一下还是切v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划一下还是切v槽呢?

KT板的好弄,用签字笔划道道都可以了。PP板就麻烦了,想切V型槽很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T板的好弄,用签字笔划道道都可以了。PP板就麻烦了,想切V型槽很困难。

PP板用电热刀开槽,我反正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划一下还是切v槽呢?

直接划。。。弯的时候小心点,尽量连续,不要有明显的一楞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P板用电热刀开槽,我反正这么干的

好的,好像成品机就是这么做的,有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划一下还是切v槽呢?

KT板可以竹签划一道,魔术板划不动只能用刀

网友:
路过来学习了,我用pp板都是水笔画三道线然后用手术刀划槽,不够精确而且pp板确实贼难做翼型,太硬了

楼主:
热烤好不好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烤好不好用呢?

热烤,掌握不好容易烤坏。

网友(2018-08-25):
看看这个是否对你有用: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5969和裸机重不足1克的室内机。成功试飞!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848

网友:
和裸机重不足1克的室内机。成功试飞!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848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学视频搜索关键字,谢了!

看看这个是否对你有用: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5969和裸机重不足1克的室内机。成功试飞!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