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C怎么设置凤凰电调行程

楼主(2018-04-16):
看了mikado网站介绍,很简单的几个步骤,不像FUTABA一样要油门行程慢慢调上去才能设置,想问一下,设置时候VBC油门曲线只有3段直线,没有0-100斜线,这样设置可行吗?

网友A:
该弄的没弄,居然跑出来弄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弄的没弄,居然跑出来弄这个了。

网友:
没有油门曲线,只有一线

网友:
VBC用凤凰台简单了,都是电调里按要求设置好了,控就按照上面的图片弄好就直接飞了,不用什么的油门行程什么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