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入穿越,求问该怎么增加续航时间

楼主(2018-04-16):
自组了套上古配置,想着便宜拿来新手练机,结果7788配下来,也不便宜,早知道直接入套机了,还是老话说的话,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QAV250机架
MT2204 KV2300
kingkong平头6045桨
F3飞控
银燕12A电调
FOXEER摄像头+图传+天线
富斯迷你接收
花牌3S 2200 45C

在室内测试,悬停1米时间为3分45秒左右,请问各位大佬这时间是不是有点阳痿~~~~~~~~~~~~~~~~~~~~~~~~~~~~~~~~~~~~~~~~~~~~~~~~~~~~~~~~~
补充测试结果,悬停5分30秒图传显示7.1V,拔电池测电压还有3.85V,应该还可以飞1分到2分钟
~~~~~~~~~~~~~~~~~~~~~~~~~~~~~~~~~~~~~~~~~~~~~~~~~~~~~~~~~
想增加续航时间的话:
是该换桨叶?50系列?2叶还是3叶
还是换4S电池?多大容量?

如果把6045换成5040三叶的话,会增加续航不?

网友A:
还想要多长    我正常飞两分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想要多长    我正常飞两分半

我的是悬停3分钟,不是飞行3分钟。。。

网友:
正常   3s的电池  还是2200的 太大了  一般都是1300-1500的

网友:
飞的刺激就行  又不是航拍需要长时间

网友:
我以前用达普2200电池飞10几分钟一个电池

网友:
可以买四颗18650电池试试,时间上还是挺长的,前提是买3000毫安的

网友B:
我之前测试过
2S 18650 3400mah 10C电池
1806电机kv2300 6030桨 飞机重量350克
能飞18分钟 但是动力很弱 只能悬停和慢速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测试过
2S 18650 3400mah 10C电池
1806电机kv2300 6030桨 飞机重量350克

所以,从续航来考虑的话,选2叶还是3叶?

网友C:
250轴距 2200的电池 怎么也得悬停10分钟啊,,飞行至少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轴距 2200的电池 怎么也得悬停10分钟啊,,飞行至少6分钟

请问是不是桨叶的问题,该换神马桨叶好

网友D:
应该是两叶正常6040桨或三页5040桨能长一些,记得我的第一部250穿越机,用的是1806的电机配两页乾丰5040桨用格式2200 3S 30C电池悬停都差不多10分钟,而我现在的210配1300 4S  45C正常加点花式飞也能飞个7分多钟,温柔飞极限8分多,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两叶正常6040桨或三页5040桨能长一些,记得我的第一部250穿越机,用的是1806的电机配两页乾丰5040桨 ...

多谢~ 我去换成kingkong的6040二叶和5040三叶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桨叶的问题,该换神马桨叶好

我的飞控还是nazalite带壳子的更重一些呢,280轴距 2200电池2204电机5045桨 正常飞行6分钟至少了,,如果悬停至少9-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控还是nazalite带壳子的更重一些呢,280轴距 2200电池2204电机5045桨 正常飞行6分钟至少了,,如果 ...

能说一下是哪家的桨吗,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去换成kingkong的6040二叶和5040三叶试试

不客气,特意查了一下2015年我入QAV250时的购买记录,用的是乾丰5030的两叶桨,用2200的格式3S电最大悬停时间到10分钟,当时市面尚无三叶桨,而现在我的QAV210主用5040三叶桨,动力和续航自我觉得是最均衡的,用1300 4S 45C++电最多8分多钟,而5045等桨时间会短一些,觉得你用6045平头桨应该是过载了,理论上要追求时间最大化250机架应用6寸两叶桨最好,应该是6030-6040之间,而且都要是正常桨而不是平头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特意查了一下2015年我入QAV250时的购买记录,用的是乾丰5030的两叶桨,用2200的格式3S电最大悬停 ...

太感谢了!!!

网友:
两叶桨的航时还长一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从续航来考虑的话,选2叶还是3叶?

必然选2叶

网友:
看我的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Q5NTkxMzIy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42ec3ab642b3651c913b304468a0cf918

网友E:
悬停21分钟,下来3.7v多,想续航要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停21分钟,下来3.7v多,想续航要轻才行

大神,求带

网友:
你这配置。悬停低于8分钟的话,劣质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