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甲醇46级发动机做个涵道,大家觉的可行吗?

楼主(2018-04-16):
想用甲醇46级发动机做个涵道,扇叶和桶用3D打印制作,大家觉得可行吗?涵道扇叶设计成怎样的尺寸比较合适?有懂的说说。

网友A:
只能用abs或者碳纤维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abs或者碳纤维打印

PLA就可以了,桨叶强度没问题,我已经用PLA打印过9X6的反桨,甲醇机上试用了下,没什么问题,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LA就可以了,桨叶强度没问题,我已经用PLA打印过9X6的反桨,甲醇机上试用了下,没什么问题,好用。

你想飞着飞着 涵道变形 就干吧

网友:
以前浩业好像生产过46级的涵道,我亦见过几台06至90级的油涵,首先你要想想46级的涵道,加上算你一万的转速放在涵道里能有多少动力?你算好了才考虑其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