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55cc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8-04-16):
今天,把怠速螺丝拆了,然后启动怠速非常高,达到了2300转,我就纳闷了我油门都是归0的怎么一启动怠速就这么高。各种调试均无好转,后来经高人指点,是我风门开得太大了,把风门关一半。果然启动后怠速低了。
问题来了,风门只开一半感觉动力不足啊,不可能半风门飞上天吧,求教这种问题怎么解决。风门全开后,怠速高,非常难启动!

网友A:
是不是贫油了,有请高手解答

网友B:
副油针调大点。

网友C:
记住:风门只有在启动时关闭有利于吸油,其他情况都是全开的。
好好地调你的油门吧。跟风门没关系。

网友D:
这种情况的确跟风门没关系,如果按你说的调整高速和低速油针都不能改变问题,那就拆开清洗化油器,有可能油品脏,堵了

网友E:
说明贫油了,好好调一下油针吧,怠速油针动过后一定要检查高速油针,跟风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