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油门副翼跟着动?正常?华科尔d10加rx601接收机,已解决电位器问题!

楼主(2018-04-16):
打油门副翼跟着动?正常?华科尔d10加rx601接收机!

如视频

网友A:
把混控取消了,三角翼才需要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混控取消了,三角翼才需要混控的

谢谢了,但我没设混控的,这样才觉得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混控取消了,三角翼才需要混控的

我重新开了一个新模型,也是这样子,但我什么都没设置的。。。只是选择了固定翼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重新开了一个新模型,也是这样子,但我什么都没设置的。。。只是选择了固定翼模式

我的前段时间也这样了,返厂修的,里面电器元件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新开了一个新模型,也是这样子,但我什么都没设置的。。。只是选择了固定翼模式

看看什么牌子的遥控器,说明书有解释。扶她爸的初始油门是反向的,你是不是没有看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前段时间也这样了,返厂修的,里面电器元件坏了

想问一下返厂多少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返厂多少钱了?

5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块钱

好的,谢谢了,有说哪个原元坏了吗?我问价格是看贵不,如果太贵就收个二手就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有说哪个原元坏了吗?我问价格是看贵不,如果太贵就收个二手就算了

不客气,厂家没说,不过我估计是电位器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控最好不要长时间闲置,尤其在潮湿或车里的地方,里面电器元件非常容易坏,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厂家没说,不过我估计是电位器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控最好不要长时间闲置,尤其在潮湿或车里的地 ...

谢谢,我放了一年多才拿出来玩的,但玩了也有大半年但最近才出现这问题,

网友C:
摇杆校准一下就好了。我用的D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杆校准一下就好了。我用的D7

校过了,没用,现在已发现是副翼电位器,测过电阻与正常的不大一样,已换了一个上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就是行程不一样了

网友C:
你换的什么型号电位器,多少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什么型号电位器,多少度的?

就是这个,是论坛某大神推荐的,我装上后问群的朋友才知道行程不一样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在路上,220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是论坛某大神推荐的,我装上后问群的朋友才知道行程不一样

校准一下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一下也不行吗

也不行

网友C:
加你好友了,验证一下,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你好友了,验证一下,私聊

好了

楼主:
亚泽说有80度有效碳膜的,转向220的买前要说清楚,但我没试过因为找到原厂的了,所以没测试了,看必要的模友可以试一下,把情况反馈一下

楼主:
为后来人给个提示,如果买到220的,要把全4个电位器换了,然后刷D固件,就可以用,D固件群里有人是这么干的,我就没试过,我就是试上了一个然后舵量只有30%,后来找到原厂售后的就拿原厂的,就没做后续测试了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的桨是不是该注意一下了?感觉抖得很疯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的桨是不是该注意一下了?感觉抖得很疯狂啊

谢谢兄弟支持,但重点不在这里,那个飘飘都是这样,而不是抖影响了副翼的跟随,我断电机也是一样的最终还是确认电位器问题

网友(2021-01-30):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是论坛某大神推荐的,我装上后问群的朋友才知道行程不一样

搞好了吗?好像应该是110°的,就是淘宝上找不到11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