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一条一米的拖网渔船~求配置

楼主(2018-04-17):
有个想法,大型渔船能在海里拖网作业,我就做一条一米的小船,拖小网抓鲫鱼。
网上查了资料,800瓦的电机能驱动两米的小船,在这里请教各位大师,船用的马达如何配置,kv多大合适,桨用多大的,电调多大,是一个马达还是两个马达?
我网上找的这个马达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A:
有那么多鱼给你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多鱼给你拖吗?

没做过,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鱼

网友B:
這個KV值太高,我曾經用過1220KV 6S X447槳跑約65kmph,我認爲你的船20kmph內足夠,你需要是低轉速大扭力的電機,滑板車電機那類500KV以內,槳482之類。拖網要防纏槳,噴水船較安全,或難找到大直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KV值太高,我曾經用過1220KV 6S X447槳跑約65kmph,我認爲你的船20kmph內足夠,你需要是低轉速大扭力的 ...

谢谢,第一次配,不熟悉。

网友C:
我也是用来拖挂网,用的这种,动力还不错,用44四叶桨120a海王电调总是跳,本来打算做95厘米施密特的,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来拖挂网,用的这种,动力还不错,用44四叶桨120a海王电调总是跳,本来打算做95厘米施密特的,烂尾 ...

这是直升机的马达,我也有的,一米的船能拖动吗?还要考虑拖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来拖挂网,用的这种,动力还不错,用44四叶桨120a海王电调总是跳,本来打算做95厘米施密特的,烂尾 ...

船壳太贵了,打算用收纳盒做,密封性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壳太贵了,打算用收纳盒做,密封性也不错

拖船的船型好,吃水深稳,电机马力足够,除非你拖的不是丝网,最好是双发,单发反扭很厉害,我改的恒隆拖船壳才几十块,就是油门推到最大往一边倒,拉丝网够用了,以后我在改的话肯定还选施密特上双发

网友D:
我的1米船用的无刷2212     2450kn电机     无刷电调60a  3s电池   随便玩!动力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米船用的无刷2212     2450kn电机     无刷电调60a  3s电池   随便玩!动力杠杠滴。

你的船好漂亮啊。我要做一条能作业的船,拖大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船好漂亮啊。我要做一条能作业的船,拖大网的

你要是做个大点的1米到1米5可以选择有刷550电机配置320a有刷水冷电调,12伏摩托车电瓶就可以,1.5米到1.8米用750有刷电机

网友E:
这是渔船  和我老家的船一样  我小时候也做过  只是没有你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做个大点的1米到1米5可以选择有刷550电机配置320a有刷水冷电调,12伏摩托车电瓶就可以,1.5米到1.8 ...

谢谢,我有个疑问,摩托车电瓶最大电流估计20安培,240瓦,也不大,穿越机的马达都有40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渔船  和我老家的船一样  我小时候也做过  只是没有你的漂亮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有个疑问,摩托车电瓶最大电流估计20安培,240瓦,也不大,穿越机的马达都有400瓦

正常运转电流浮动不大,但急加速时电流会增大好多,所以用大安电调

网友:
拖网大网小配置都不一样,不过我没玩船不太清楚配置

网友F(2018-06-18):
楼主,你电机是多少转速的,桨多大?我最近也准备造一条1.3米的渔船,双发船,宽度如果按照原型比例是20cm宽,实际可能宽一点,正在考虑用有刷555或者775,用两个12V电瓶,配74mm的无叶导管桨,电机可能加个减速箱,输出2000转左右,不知这合不合适,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电机是多少转速的,桨多大?我最近也准备造一条1.3米的渔船,双发船,宽度如果按照原型比例是20cm ...

我的船还没开始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