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动力滑翔机,接收机怎么单独供电?

楼主(2018-04-17):
用多少V的电池供电? 是直接插接收机上吗? 还是必须需要通过电调

网友A:
這個並沒有固定的答案喔
有的為了壓重用鎳氫鎳鉻電池...
有的有的用高壓接收&伺服機用2S LIPO...
有的用1S LIPO供電...
有的用電變內建BEC供電...
當然還有一種是用2S LIPO+外掛BEC供電...
各有各自的優缺...
自行評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並沒有固定的答案喔
有的為了壓重用鎳氫鎳鉻電池...
有的有 ...

太专业了..........

网友B:
2S铁锂电压正好。

网友:
小弟只是愛爬文...
論專業...您頭像那台F3A才是真正專業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S铁锂电压正好。

正好@@!?
2S鐵鋰充飽電3.65V*2=7.3V
一般伺服機5.0~6.0V不一定撐得住吧!?

网友:
你都无动力了,还用电调干嘛。直接锂电插接收机,舵机和接收机都要支持高电压的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好@@!?
2S鐵鋰充飽電3.65V*2=7.3V
一般伺服機5.0~6.0V不一定撐得住吧!?

锂铁电池充满电后会自动降到3.3v,然后基本保持在3.2左右,直到电量大概不足30%才会快速压降。放心用,5V舵机用2S铁锂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铁电池充满电后会自动降到3.3v,然后基本保持在3.2左右,直到电量大概不足30%才会快速压降。放心用,5V ...

感謝前輩解說

网友:
磷酸铁锂满电是3.6V,我的电动车都在用,稳定电压是3.3V接收机是可以直接插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