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焊个堆高车,有几个疑问

楼主(2018-04-17):
疑问如下:
一、某宝看了下。堆高车用的千斤顶活塞行程800mm,1吨或2吨。价格300元左右。小吊车用的千斤顶活塞行程500mm,8吨或12吨。活塞直径和外筒直径与前者基本一致。价格100元左右。
疑问1、压力小的价格贵,压力大的价格反而便宜。难道行程大一点就差这么多,
疑问2、筒经基本一致,压力如何差这么多?难道虚标?
二、某宝上看了几家成品堆高车。架子感觉够结实,但是那个链条能承受那么大的力吗?难道是高强度链条?另外还有那个万向脚轮,承重应该最高200多公斤,四个平均受力加一起也不到1吨。还有架体的自重。
恳请有经验的同学指教。

网友A:
价格还要考虑销量吧。批量单位成本自然下降。
压力跟筒径不是绝对的吧,跟结构,密封有关系。
叉车链条强度都是经历市场考验的,只要符合设计要求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还要考虑销量吧。批量单位成本自然下降。
压力跟筒径不是绝对的吧,跟结构,密封有关系。
叉车链条强 ...

某宝搜的能承受200KN的链条,外形尺寸要比成品堆高车上用的大很多。
液压缸那个贵的可能是:行程大、速度快。

网友(2019-02-18):
一直想用起重葫芦和钢丝绳做一个小堆高车家用,用家里的铁梯子做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