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世派)iX12智能遥控器摇杆总成快速调节教程

楼主(2018-04-17):
iX12众多闪光点中有一个点尤其值得强调,那就是它的摇杆总成设计极为巧妙,不但可以改换左右手,甚至考虑到亚洲人手不够大的特点可以调整长短行程;除此之外,还可以调整阻尼大小,所有这些都可以在面板上直接快速操作,无需拆解。iX12的摇杆总成绝对是市面上最便捷的一款。

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iX12智能遥控器面板调节的教程,几分钟时间就可以让大家学会iX12智能遥控器的面版调节。

iX12智能遥控器面板调节图文教程

iX12智能遥控器面板介绍

1. 通过调整摇杆总成居中螺丝来改换油门左右手
2. 然后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手感调整上下遥杆阻尼、棘轮感、摇杆松紧以及限位块。
3. 物理调整确定无误后进入软件
4. 进入系统设定

5.进入系统配置

6.更改模式

模式1:左手 -- 升降/方向,右手 -- 油门/副翼
模式2:左手 -- 油门/方向,右手 -- 升降/副翼(相比模式1,仅油门与升降对调)
模式3:左手 -- 升降/副翼,右手 -- 油门/方向(即模式2的完全对调)
模式4:左手 -- 油门/副翼,右手 -- 升降/方向(即模式1的完全对调)

7.重置模型
注意:此选项会重置所有模型记忆,请注意保存!!!

8.确认,自动关闭软件;再次进入,准备校准遥控器

9.系统设定

10.进入校准界面

11.校准遥控器

注意:如需调整限位块,请在调整限位块之后在进行校准,不然会造成校准不准确!!!校准时,把摇杆和开关(旋钮和拨片)向四周拨到最大,然后回中,看到界面行程条变为绿色即可!切记不要过于用力,不然会造成校准不准确!

iX12智能遥控器面板调节视频教程

教程来源于: Spektrum世派中国 迈杰罗遥控MJLRC

网友:
价钱多少?

网友:
非常喜欢这个遥控器,模型的图片可以自定义吧

网友:
我想说,graupner的遥控器也可以这样方便的调节跟换手

网友:
价格才是重点啊!!

网友:
ix12 3980RMB

网友:
价格不亲民啊

网友A:
请问这款遥控可以调曲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款遥控可以调曲线的吗?

可以

网友:
哦哦!可以

网友B:
没中文还这么贵,为何不买斧头帮和瓜婆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中文还这么贵,为何不买斧头帮和瓜婆娘?

据说会出中文界面,只是时间暂时不能确定。

网友A:
请问这里厚度是多少的?我双指操作的、尾指夹位太厚不好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控,看到已经有中文了

网友C(2018-06-24):
前天也入了个IX12,研究了半天也基本会用了;其实就是在安卓系统里内嵌的一个APP来操作了,开机等候时间长,也从DX9复制过来MCPX BL的模型试飞了一下,还不错。但不知怎么的,从DX9复制过来的所有模型只有第一个能成功,余下所有的模型有复制过程的提示,但似乎并没有复制到IX12控内。
同时感觉没什么必要用安卓系统啊!内嵌的许多APP有什么作用,难到为了上网,为了看A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里厚度是多少的?我双指操作的、尾指夹位太厚不好用!

很厚
但是spektrum的搖桿很偏上
肩線很低
反而雙指很順手
我是頂著肚子天線朝下
小指就不會吊著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也入了个IX12,研究了半天也基本会用了;其实就是在安卓系统里内嵌的一个APP来操作了,开机等候时间长 ...

雖說很多陀螺可以用藍芽調
但是現在也可以用回傳調
加個安卓目前遙控應用也不多
我也覺得沒啥必要
反而開機久又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