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启动后地面慢速逆时针旋转,求解决...

楼主(2018-04-17):
今天调了一架450L, 存储定速模式, 黄金K8, 565X尾舵, 启动后还没飞起来,尾巴开始慢速逆时针旋转,飞起来后效果好点,求K8里调哪些参数和解决办法...

网友:
不锁尾,看看是不是遥控器感度低了,或K8感度低,或尾巴没有锁定

网友:
改皮传了?
尾巴感度设置多少,K8上

网友A:
有可能是尾推的中立点不对,中立点应该靠尾波箱一点,尾桨对齐剪刀状

网友:
遥控里设置,油门50%后在开始给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尾推的中立点不对,中立点应该靠尾波箱一点,尾桨对齐剪刀状

尾舵机的中立点怎么校对

楼主:
控上感度33左右时飞行最佳状态
感度大了后尾巴左右摇摆厉害
小了回弹太猛了,就30左右还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舵机的中立点怎么校对

k8上电,尾舵机舵机臂呈90度,,尾推中立点靠近尾波箱。看图,然后保证尾巴呈这种剪刀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上电,尾舵机舵机臂呈90度,,尾推中立点靠近尾波箱。看图,然后保证尾巴呈这种剪刀状。

软件里左右最大行程不管
直接调尾杆球头扣?

网友A:
先不要软件连接,先上电k8,尾舵机自动中立,舵机臂找90度,然后调整连接杆,先把机械部分搞到位,最后软件里面调节尾吧左右行程

网友B:
起飛後會不會飄?
飛的時候鎖的住就是正常的
在地面要起飛時旋轉是放上去時
跟陀螺之前參考點本就不一致
撥一下尾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软件连接,先上电k8,尾舵机自动中立,舵机臂找90度,然后调整连接杆,先把机械部分搞到位,最后软件 ...

兄弟,不行啊还是,地上0度螺距  50%和75%油门都一样一点一点的尾巴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飛後會不會飄?
飛的時候鎖的住就是正常的
在地面要起飛時旋轉是放上去時

起飞后不飘,锁的还行
就是在地面 0螺距启动还未离地时尾巴一点一点的慢慢的逆时针旋转
起飞后大螺距或悬停都基本没问题

网友:
逆时针有可能是刚启动转速不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8上电,尾舵机舵机臂呈90度,,尾推中立点靠近尾波箱。看图,然后保证尾巴呈这种剪刀状。

请问这个剪刀状有准确度数吗,还是大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剪刀状有准确度数吗,还是大概就行

尾桨对折平行,看图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不行啊还是,地上0度螺距  50%和75%油门都一样一点一点的尾巴转

  你别用定速,用普通油门试试。
  机械上面不要有大的虚位,,k8博世帽里要锁定尾巴和感度,或恢复出厂设置。毕竟看不见,再不行就是陀螺仪和尾舵机有问题。

网友D:
转速不够,够了悬停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用定速,用普通油门试试。
  机械上面不要有大的虚位,,k8博世帽里要锁定尾巴和感度,或恢复出厂 ...

具体哪个参数来锁定,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不够,够了悬停就没事了

悬停时问题不大
就是0螺距时在地面时尾巴一点一点的转,不管它能转一圈的
怎么提高转速,油门曲线上调么?

网友:
你自己用控纠正一下方向就没事了,上天飞没问题就行

网友:
要飞起来还转就检查下尾巴的虚位和中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时问题不大
就是0螺距时在地面时尾巴一点一点的转,不管它能转一圈的
怎么提高转速,油门曲线上调么? ...

尾舵修正反了吧?

网友(2018-09-24):
锁尾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