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款玩freestyle机架~

楼主(2018-04-17):
入坑2个月,之前玩的130小机,觉得在户外有风的时候玩的不爽,想组一台210轴距的机架瞎飞,纠结这几款机架,求推荐!

格普mark2

大力xr212

黑鸦fs235

另外各位大佬有其他更好推荐也可以说,谢谢了!

楼主:
现在已经选定的配置如下:
大力f405飞控
大力40a四合一电调
熊猫5084或者tm25图传
摄像头弹弓
电机求推推荐!

网友:
大力那款机架就不推荐了,格普的和黑鸦的可以

网友A:
如果是花式飞行的话,肯定要捆绑高清摄像机,而且飞花式对飞行时间和重量也是很考究的,所以我推荐轻巧型又可以放置运动相机的机架。这三款来说其实都不太合适。电机的话推荐大品牌,银燕,tmotor,brotherhobby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花式飞行的话,肯定要捆绑高清摄像机,而且飞花式对飞行时间和重量也是很考究的,所以我推荐轻巧型又 ...

那可以推荐一款适合的机架吗?

网友B:
MARK II
FS235
随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RK II
FS235
随你

你的mark2多重?不包含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花式飞行的话,肯定要捆绑高清摄像机,而且飞花式对飞行时间和重量也是很考究的,所以我推荐轻巧型又 ...

朋友推荐一个呗不行就火星人了便宜才100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选定的配置如下:
大力f405飞控
大力40a四合一电调

sp2306  或者止盈230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mark2多重?不包含电池

我是大猩猩

网友:
刚好2台都有,黑鸦是老款230,mark2是6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推荐一个呗不行就火星人了便宜才100块钱。

Armattan Chameleon

楼主:
变色龙,只有国外有,国内只有山寨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色龙,只有国外有,国内只有山寨版本的!

买格普前几天刚出的分体优雅吧。下沉机舱头部7的铝合金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晚查过了,机臂4mm,机架下板只有2mm,根据反馈是太软,不耐炸!

网友:
可惜优雅机臂上置,这将导致螺旋桨出现在摄像头画面中,应该像变色龙一样机臂下装。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纠结老外的变色龙,谁有途径,团一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纠结老外的变色龙,谁有途径,团一批啊!

getfpv和rcpapa里面都有,100美金,不算运费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