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推荐个小鸡用的sbus接收机吧!

楼主(2018-04-17):
如题有个华科尔的120看论坛的大师改的K8陀螺仪很溜自己也搞了个可是我遥控器是futaba的啊!买了个minisbus的接收机没用!这就尴尬了!希望各位给推荐个支持k8陀螺仪的sbus接收机体积越小越好!重量越轻越好!谢谢!

网友:
很多啊
穿越用的sbus接收都可以
Fhss 跟fasst都有

楼主:
我也是买的穿越机用的对完频打舵不动!

网友A:
futaba2001sb实测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2001sb实测可以用

网友B:
图一龟甲卖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龟甲卖不

不卖啊!自己种的好几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卖啊!自己种的好几年了!

看着有点变形了,

网友C:
2001SB,我也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变形了,

哦,有好几个就这个裂的比较好!别的都裂的不好看啊!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1SB,我也在用

确定可以就搞一个谢谢啦

网友:
2001SB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有好几个就这个裂的比较好!别的都裂的不好看啊!有什么办法吗!

我也不知道,看朋友长的挺好的,

网友:
不到100块钱一个,和dsm卫星的外形一样,搜minisbus

网友D:
你买的是哪种,上个图,我的100s就是改的k8加minisbus,模拟器也是用minisbus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是哪种,上个图,我的100s就是改的k8加minisbus,模拟器也是用minisbus改的

这个k8界面遥控器有反应可是舵机不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k8界面遥控器有反应可是舵机不动啊!

如果你动摇杆,软件上有变化,舵机不动的话,是不是调试过程中舵机图标上有个叉叉

楼主:
没有仔细看啊!你可以把你买的那个给我发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动摇杆,软件上有变化,舵机不动的话,是不是调试过程中舵机图标上有个叉叉

是有个叉啊!怎么搞呢?

楼主:
怎么破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有个叉啊!怎么搞呢?

有个叉叉就是说明软件在该步骤不允许舵机有动作,设置完了就好了,你注意看,有的是摇杆和舵机都带叉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叉叉就是说明软件在该步骤不允许舵机有动作,设置完了就好了,你注意看,有的是摇杆和舵机都带叉叉的 ...

可是设置完也不会动啊!

网友C:
你要确认遥控器和接收机对频成功了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确认遥控器和接收机对频成功了才行的。

肯定对上了!软件里所有通道都是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对上了!软件里所有通道都是动的!

舵机的供电接了吗?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的供电接了吗?电压多少?

2s电池!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设置完也不会动啊!

你可以把你买接收机的链接发给我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把你买接收机的链接发给我吗?

我和你的东西是一样的,刚才楼上问你舵机供电,你说2s,如果02s的舵机,2s直供电,估计要烧哦

楼主:
这个舵机可以用6v的应该不会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的东西是一样的,刚才楼上问你舵机供电,你说2s,如果02s的舵机,2s直供电,估计要烧哦

应该不会烧吧!

网友E:
這個很容易燒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很容易燒歐

接deko的舵机也不动啊!

网友E:
有deko就用他試試
小的不要接2s
安裝畫面有訊號的話
接收應該沒問題
看看是不是K8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deko就用他試試
小的不要接2s
安裝畫面有訊號的話

deko试了!也没反应,买个K8在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