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接收回传信号显示问题

楼主(2018-04-17):
请问谁知道哪一种遥控器或者配套的接收机能实现遥控信号强度的回传,并在遥控器上显示?
现在D10等很多控都能双向通讯,但是能显示遥控信号强度的一直没看到,请问谁知道如何实现吗?

网友:
没听说过更不要说见过了

网友:
G控啊,丢机了还可以看信号强度找飞机

网友A:
14sg配7008可以看到,frsky的xsr也可以,但是回传功率一般都比较小,还是应该考虑从osd看接收机信号强度或者用数传回传接收机信号强度

楼主:
找了下,乐迪AT9好像可以,frysky X9D也可以,14sg 配7008??怎么看

网友:
7008SB 能和遥控通讯,反馈信号、接收机电压、也可以外接电压检测线反馈电池电压。不过回传距离没有发射距离远,好像是 200 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配7008可以看到,frsky的xsr也可以,但是回传功率一般都比较小,还是应该考虑从osd看接收机信号强度或 ...

穿越用的话有什么osd可以推荐下能显示信号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用的话有什么osd可以推荐下能显示信号强度

买集成osd的f3 f4飞控就有

网友:
乐迪AT10有信号强度回传

网友:
乐迪9 10系列都有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谢谢,个人感觉还是X9D不错

网友:
乐迪的rssi值就是信号强度啊

网友:
这个帖子有用,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