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驱动问题,求大佬指点。

楼主(2018-04-17):
飞控是f3标准版,刚装了驱动就显示stm黄色感叹号,求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先解除程式後.拔掉插頭.再重新插上.就可以.

网友B:
百度视频自己搜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解除程式後.拔掉插頭.再重新插上.就可以.

大佬,我比较笨,程式是指啥呀?

网友C:
很简单啊 要吗 充新安装 STM  COM OR 安装CC3d的 软件(带STm虚拟串口 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 要吗 充新安装 STM  COM OR 安装CC3d的 软件(带STm虚拟串口 驱动)

要呀,那就收下大佬的好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 要吗 充新安装 STM  COM OR 安装CC3d的 软件(带STm虚拟串口 驱动)

老哥,要重新安转啥stm cmo or,发一份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视频自己搜教程

大佬,百度上面搜啥名字呀?

网友D:
用驱动精灵直接就装好了

网友E:
删了重新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删了重新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驱动精灵直接就装好了

大佬,我试了好多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删了重新装

大佬,还是其他办法装驱动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还是其他办法装驱动嘛?

加我QQ,教你。281462445

楼主:
在这里谢谢各位大佬,受高人指点,对频线是坏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