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电调发热

楼主(2018-04-17):
买的组装450,买回来后解锁后电机会出现卡住不转,试着把电机怠速的pwm调成一样,解锁后电机同步转,但1号电机电调发热,没调之前1号电机的pwm最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换个试试

网友B:
飞机放的不平,飞控要纠正飞机,所以电机转速不一样,快的会越来越快。每个电调经过的电流也不一样,自然温度也就不一样了。
飞起来就好了。或者开全手动模式,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放的不平,飞控要纠正飞机,所以电机转速不一样,快的会越来越快。每个电调经过的电流也不一样,自然温 ...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多去调试校准油门飞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