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免维护电池如何起死回生?

楼主(2018-04-18):
铅酸免维护
电池
,12v7ah,为油机启动购买,2年未动,都没有电了。如何起死回生?

网友A:
两年没用就算了,报废了

网友B:
检查电解液,然后用0.1C充电即可。

网友C:
没戏了,买新的吧

网友D:
买个18650电池组,就是不用放过一年都很好

网友E:
铅酸蓄电池最怕缺液和亏电,即便重新加液充电也只能暂时可用,也可能充不进去电,放置一天就没电了。
这是因为缺液使电池极板活性物质脱落造成不能存电或充不进去电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报废了。

网友F:
我们家一辆车,就是平时几乎不用,只有黄金周时才开。
电瓶老是亏电。
为了维持电瓶,每周或两周开一次,只要一个月没开就彻底没电了。
我的办法是,买一个电瓶充电机(带修复功能的),每每出现上述情况,把电池拿回屋里充个一天两天的。
只要浮子还可以浮上来,电池就没有完蛋。
现在这个电瓶已经坚持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