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浪入模,从冲浪入fpv,从冲浪入双发。两年后,再装一架。

楼主(2018-04-18):
两年前的第一架飞机

第一次做双发FPV

两年后,再装一架。冲浪真是好飞机

网友A:
改双发以后不好拆翅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双发以后不好拆翅膀

好拆,动力线用XT30头连接,插拔方便可靠

网友:
楼主有木有模拟器软件?发个谢谢你了!

网友:
双发电机座有推荐哪个好用吗

网友:
双发确实漂亮

网友:
漂亮,冲浪太好飞了没意思

网友:
楼主有qq吗?我也想改

网友:
这样的续航比单发的要好点吗

网友(2018-06-28):
请问,双发上多大电机电调,螺旋桨,效率比较高。

网友:
改的非常漂亮。唯一就是载机空间太小装不了好多东西,这个是先天原因

网友:
可以加个Q吗,我发了私信给你,我也想改双发,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
双发三桨叶和2桨叶那个效率高?

网友(2018-08-14):
刚入魔冲浪连着炸3次= =

网友(2019-07-21):
谈谈全套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