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尾巴顺时针慢转

楼主(2018-04-18):
是飞起来悬停还转,新换的尾电机,感度试过10%20%30%40%50%,都没有用,油门也从50%到80%试过,也没有用,尾桨是原装桨,应该怎么调?

网友A:
有可能尾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尾桨装反了

不应该啊,尾桨外侧小,内侧大。。。应该没错吧

网友:
排震,陀螺傻了

网友B:
把桨折大点角度,或看一下大桨拉杆调低点

网友C:
楼主,可能电机线磨损严重,把电机线换掉,不能只换电机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桨折大点角度,或看一下大桨拉杆调低点

调拉杆的目的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电机线磨损严重,把电机线换掉,不能只换电机

你试试

刚换完电机是锁的挺好的,几电以后就锁不住了,你说的磨损应该不存在,但是我查一下焊接点,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这种有刷电机,要飞一电休息2--3分钟,不然电机死的快。

网友D:
你换120的尾桨,110的烂尾桨根本不能用的,我的亚拓150都是用的120的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换120的尾桨,110的烂尾桨根本不能用的,我的亚拓150都是用的120的尾桨

啊~~~~刚准备换120的旋翼头和横轴、桨夹,又要换尾桨,这是向120过渡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刚准备换120的旋翼头和横轴、桨夹,又要换尾桨,这是向120过渡了吗。。。

110,120桨夹旋翼头就是通用的呀。尾桨的话110的尾桨你自己感觉看看能用吗?手轻轻一碰都变形的那种。以后直接买120的尾桨,110的大桨就行。

网友E:
楼主多少钱买的啊?我也想买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多少钱买的啊?我也想买个了

当时年轻,带零件买了1200+,其实闲鱼新货不带零件不要控才450+,那个控根本不能用,做工太垃圾了

网友F:
是不是飞地原地转,尾电机要不是不转,或是疯转!你的电源和马达线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飞地原地转,尾电机要不是不转,或是疯转!你的电源和马达线插反了!

没有接反,就是慢慢顺时针转

网友(2020-05-01):
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小飞机有同样问题!!

网友:
不行的话,遥控器上中立点调一下呢?不过这个问题应该是陀螺仪~对频的时候飞机要摆在水平地面静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