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作业对于数传通信距离限制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18):
对于除了垂直起降的机型以外,滑降或是伞降的固定翼无人机,都需要一定的降落场地,山区一般满足不了场地需求,有时候需要跨山头寻找起降场地,数传一般会丢失回传信号,丢信号对飞行高度低的情况对飞手心里压力比较大

求大神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盲飞,不要回传信号,飞机回收后读取飞行数据保存

网友(2018-08-06):
丢信号定高返航,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啊

网友(2018-09-07):
引用 网友A:
宇时4G数传,山区不断线,了解一下淘宝:宇时4G数传,现在已经做到第三代了

宇时4g数传,他是不是能直接自动切换数传信号啊,比如接两个数传一个4g,一个915m

网友:
在飞机上加个GPS定位器,这样就比较安全了,数传断了信号,也能知道飞机的位置。

网友B:
用这款遥控器飞10KM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也行,就是贵了些

网友(2019-01-15):
双机,一作业机,一中继

网友(2019-03-08):
用宇时4G数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也行,就是贵了些

求教T21神控的详细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T21神控的详细数据

网友C:
谢谢,这个神控哪里能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神控哪里能找到

我们有啊,你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啊,你要吗

怎么联系
想多多了解这个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联系
想多多了解这个控,谢谢

网友:
山区。。。没啥好办法,也就是加大数传功率,用定向天线,加个gps防丢器。但是如果太偏远,还是没辙,啥信号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款遥控器飞10KM没有问题的

飞10km也是建立在电磁环境良好情况下,就1w功率,又是这种渣天线,效果一般。。。

网友:
没移动信号覆盖,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