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选择

楼主(2018-04-18):
新手想买个450,飞越亚拓和富丽不知道选择哪个,亚拓有点太贵,没飞几次就炸的不能要了…
看飞越还便宜点,不过我看飞越空机没有电机电调和亚拓的带电机电调算下来价格也差不多啊
另外新手小白选择什么舵机啊,3d咱也不会,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X3!不二选择!

网友:
先练模拟器 真不愿练拿四轴练 模拟器过关了 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先找个师傅 促膝畅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师傅 促膝畅谈一下

服你

网友B:
富丽要出新款机了,和x3一样的结构!500多带大小桨可以等一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丽要出新款机了,和x3一样的结构!500多带大小桨可以等一等

有图片吗,期待
来自小程序

网友:
富丽精度很一般啊,不过反正都是拿来炸的,无所谓那么多了。

网友:
如果不选品牌套机,见意买飞越机身,配冰人头,尾,十字盘。

网友:
最省心省事的组合,性价比没有谁了
T-REX 450LP ARTF (AC)        RH45E32XW
T-REX 450LP ARTF (AC)

建議售價:¥ 3,920
會員售價:¥ 3,335

放到購物籃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詳細介紹買此商品的人也買了

T-REX 450是入門遙控直昇機的首選機種,亞拓針對入門玩家設計新一款T-REX 450LP ARTF,它替玩家解決組裝與調整問題,全機組裝設定完成搭配最新ALIGN A10遙控器與新推出的MiniGRS無平衡翼系統,可以簡單輕鬆體驗飛行樂趣。

直昇機採用DFC主旋翼頭組,無平衡翼系統針對T-REX 450LP飛行性能,不用再經過任何調整設定就能擁有絕佳的飛行穩定性,更符合初學者與絕大部份人的飛行手感。

電裝部分搭配全新數位高壓DS450與DS455伺服器,支援8.4V高壓輸入,反應速度更快、扭力更大,配合新型RCE-BL45P電子變速器使用,支援5~8.4V BEC電壓可調,大幅提升飛行性能。

ALIGN A10是具備10動作2.4GHz自動調頻數位系統遙控器,雙金屬滾珠軸承搖桿模組與握把的舒適度皆依循人體工學設計,符合操作者需求,帶來順暢的操控手感。功能與應俱全,具備飛機、直升機、多軸機模式,人性化簡易的操作使用介面,功能調整一目了然,設定簡單操作方便。

T-REX 450LP ARTF有了A10遙控器與MiniGRS無平衡翼系統加持下,突破以往T-REX 450的飛行性能,不僅在飛行穩定性或3D飛行特性都更上一層樓,也讓你以更經濟實惠的價格就能享受這超值機種。

設計特點

搭配DFC旋翼頭組,低重心、低阻力具有更直接的動作反應。也將新款主旋翼固定座與新型橫軸納入標準配備。搭配為劇烈3D飛行設計的新型325 3D主旋翼,兼具靈活度與穩定性,且剛性更強,讓飛行動力更提升。

針對T-REX 450L DOMINATOR所打造的460MX(3200KV/2222)馬達,是採用3S電壓為動力基礎,有更優異的高效率、大動力、高扭力、低耗電流與低溫的表現。承襲850MX馬達的DOMINATOR與圖騰,更顯露出460MX的不同凡響。

三段可程式油門反應速度,使動力的反應隨傳到,具備BEC電壓可調的RCE-BL45P電子調速器,BEC電壓範圍5V~8.5V無段可調式,輸入端採用交換式電源設計,適用2S~6S鋰電,持續耐電流3A,瞬間6A。持續最大電流45A,瞬間最大電流60A(持續時間15秒)。

新樣式側板CNC金屬增強片與機身鋁柱,有效提升機身結構與抗扭強度,在劇烈的3D飛行時就能感受到機身強度提升的扎實感,亮紅陽極處理,讓機身外觀搭配更突顯本身的高質感。

碳纖維側板導入複合材質技術,並加入電池滑軌設計,巧妙運用機體內部空間,兼顧了強度也讓結構更為簡潔美觀。此外,T-REX 450L也巧妙的延伸使用T-REX 450 PRO既有的設計,讓優良成熟的設計繼續傳承。

採用CCPM伺服器直推式的設計,與類似T-REX 700E DFC的整合式主軸與伺服器固定座設計,讓伺服器安裝更便利,外型更美觀。全新的DS450伺服器,有更優的扭力與速度表現,加上雙滾珠軸承設計,讓伺服器虛位更小、更耐用。

全新的電池板與電池拉扣設計,搭配側板上的電池滑軌,讓電池安裝更為便利且兼具保護性。

CNC鋁合金+POM塑鋼一體化成形耐磨十字盤導板,有效降低十字盤長球頭與導板之間的摩擦阻力與損耗,另外也能讓伺服器的動作更省力、更精準。

直立式尾伺服器固定座設計,重心更集中,讓3D飛行擁有更優越的運動性能。

全新尾旋翼夾座加入止推軸承設計,大幅提升尾舵的精確度與鎖尾效率,並且增加軸承耐用性。全新加長的尾旋翼,對應325mm主旋翼的使用,能提供更好的鎖尾效果,新樣式的塗裝,也能提供更好空中辨識度。

新型尾旋翼控制組,採兩點固定方式,尾部結構更確實無虛位,讓尾舵性能有更為細膩、精準的控制手感。

1. 特別針對ALIGN小型機(500級以下)設計的無平衡翼系統,外型更輕巧,沒有繁雜的設定過程,簡單快速的設定步驟,讓調整更直覺、更簡單。
2. 支援最新款ALIGN A10遙控器(10動作/A.BUS系統),高性能遙控器與高端MiniGRS無平衡翼系統搭配,展現最完美絕佳的契合表現。
3. 對應ALIGN T-REX250、T-REX 450、T-REX470與T-REX 500各無平衡翼機型飛行性能最佳化,不用再經過任何參數調整,即有最穩定符合大眾的操控手感。
4. 支援與JR DSM2與Spektrum DSM2/DSMX衛星天線使用,與內建Futaba S-FHSS 2.4GHz接收功能,可直接對應Futaba S-FHSS發射機使用。
5. 適用於T-REX 250、T-REX 450、T-REX470與T-REX500 無平衡翼機型。

1. AFHDS是自動調頻數位系統。它是一個高度精密的遙控信號傳播系統,這個系統能夠提供良好的距離,抗干擾能力強並且耗電量低。
2. 此系統工作頻率範圍是2.4055到2.475GHz。整個波段被分為160個獨立頻點。每套遙控系統使用16個不同頻點和160種不同的跳頻演算法。通過開機時間不同,跳頻規律不同和已經不同的頻點,遙控系統能避免干擾傳播信號。
3. 每台發射機有一個唯一的ID碼, 當和接收機對碼之後, 接收機保存這個唯一的ID碼並且只接受從這個ID碼發射機發出的信號。 這樣可以避免接收到別的發射機信號,大大增強抗干擾能力和安全性。

選單採用滾輪式操作,更利於快速完成項目設定。
內建20組模型資料,提供中英文介面,三種模型類別(直昇機/飛機/多軸),四種搖桿模式與搖桿方向輸出選擇,安全設定蜂鳴器警報提醒,支援韌體升級。

提供四個電子微調器,搖杆與握把的舒適度皆依循人體工學設計,符合操作者需求,帶來更加順暢手感。遙控器霧面質感並搭配尖晶石紅撥桿,更加突顯整體精緻獨特樣貌。

此系統採用高品質的增益天線,覆蓋整個波段頻寬。配合高靈敏度接收機,系統能有效的避免遠距離傳播信號的干擾。

採用低功率電子元件和高靈敏度接收機晶片。無線電頻率模組採用間歇性信號傳播,因此降低了發射功率,並大幅提升持續使用時間。提供充電接口以及支援教飛模擬與韌體升級。

A6B是一款專用於固定翼/滑翔翼/直昇機的雙向接收機,採用AFHDS2A(第二代自動跳頻數字系統)並使用全向雙天線,具有超強的抗干擾功能。
體積小巧安裝方便,可支援6個通道的PWM信號輸出與14個通道的A-BUS信號及電壓檢測接口。另外,A6B具備兩種接收模式,可將6個PWM通道分配為CH1~CH6或者CH9~CH14,讓接收機的使用更加彈性方便。

1. 適用AC 100~240V交換式國際通用電源。
2. 採用分壓平衡式充電,可對應2S 7.4V與3S 11.1V兩種電池規格。
3. 具備自動校正不平衡電壓與自動偵測電壓補償充電功能,有效防止單CELL過充與充電不足問題。
4. 自動偵測充電狀態燈號顯示。(充電中顯示紅燈,待充/充電完成顯示綠燈)
5. 具備電池反接保護(警示音提示)與短路保護功能,避免充電危險發生。
6. 採用鋁合金外殼包覆與內置散熱風扇,有效提升充電散熱效率。

1. 此高效能、高放電規格鋰聚合物電池,是針對高放電能力模型商品需求所研製,並經嚴格電腦檢測儀器所精選配組成之高放電能力Li-Polymer電池,適用於T-REX450系列與高爆發力、持久特性專業電動模型飛機、車、槍...專用之動力需求最佳選擇。
2. 最大可持續放電30C(66A),瞬間最高放電40C(88A),標稱C數80%以內正常工作溫度約40-65度(散熱), 最高耐溫度80度。

電裝配備

●A10遙控器 x 1
●A6B接收機 x 1
●RCE-BL45P電子調速器 x 1
●460MX無刷馬達(3200KV/2222) x 1
●DS450數位伺服器 x 3
●DS455數位伺服器 x 1
●MiniGRS無平衡翼系統組 x 1
●分壓充電器 RCC-3SX x 1
●3S1P 11.1V 2200mAh/30C電池 x 1
A10遙控器規格

●通道數量: 10通道
●適合機種: 固定翼/多軸機/直昇機
●頻率範圍: 2.4055 ~ 2.475 GHz
●發射機功率: 不高於20dBm
●系統模式: 2.4G系統 AFHDS 2A
●電源標準: 4.0 ~ 6.0V DC
●接收距離: 空曠無干擾地面 <1000M
●低電壓報警: 低於4.2時
●重量: 487g(不含電池)
●尺寸: 275x187x102mm
A6B接收機規格

●通道數量: 14通道
●接收機靈敏度: -105dBm
●頻率範圍: 2.4055 ~ 2.475 GHz
●系統模式: 2.4G系統 AFHDS 2A
●電源標準: 4.0 ~ 8.4V DC
●接收距離: 空曠無干擾空中 <1000M
●尺寸: 46.7x25.5x13.6mm

MiniGRS無平衡翼系統規格

●適用電壓: DC 3.5~8.4V
●消耗電流: <100mA @ 4.8V
●偵測側滾及前滾角速度: ±300度/sec
●偵測尾舵角速度: ±600度/sec
●感測器解析度: 12位元(12 BIT)
●支援十字盤類型: 120度 CCPM十字盤
●支援T-REX250、T-REX450、T-REX470、T-REX500 直昇機
●支援發射機類型: ALIGN A10(A.BUS)、Futaba S-FHSS、DSM2/DSMX
●操作溫度: -20℃~65℃
●操作濕度: 0%~95%
●符合RoHS限用規章
●尺寸: 37.6x22.4x13mm
分壓充電器RCC-3SX規格

●輸入電源: AC 100V~240V(50/60Hz)
●輸出電源: 2cell DC 7.4V / 3cell DC 11.1V
●電池類型: Li-polymer / Li-ion
●充電方式: CC/CV
●充電電流: 2A
●尺寸: 123x74.3x32mmm
●重量: 260g

3S1P 11.1V 2200mAh/30C電池規格

●規格: 11.1V 2200mAh 24.4Wh(3S1P)
●支援5C充電
●尺寸: 104x36x22mm
●重量: 165g
●採取14AWG耐熱矽膠軟質導線,耐熱200°C耐電流50A

商品規格

●機身長: 705mm
●機身高: 205mm
●機身寬: 110mm
●主旋翼長度: 325mm
●主旋翼直徑: 734mm
●尾旋翼直徑: 171mm
●馬達主齒: 11T
●傳動主齒: 121T
●尾驅動主齒: 106T
●尾翼傳動齒: 26T
●齒輪傳動比: 11:1:4.07
●全配重(不含電池): 730g
商品配件

●T-REX 450LP空機套件組 x 1組
●MiniGRS無平衡翼系統組 x 1組
●A10遙控器 x 1組
●A6B接收機 x 1
●325碳纖主旋翼 x 1組
●RCE-BL45P電子調速器 x 1
●460MX無刷馬達(3200KV/2222) x 1
●DS450數位伺服器 x 3
●DS455數位伺服器 x 1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 x 1
●分壓充電器 RCC-3SX x 1
●AA3號碳鋅電池 x 4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1.電子式/旋轉式螺距規
2.十字盤校正器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C:
最省心省事的组合,性价比没有谁了,什么都不用添置,只要飞就好了

RH45E32XW

T-REX 450LP ARTF (AC)

商品配件
●T-REX 450LP空機套件組 x 1組
●MiniGRS無平衡翼系統組 x 1組
●A10遙控器 x 1組
●A6B接收機 x 1
●325碳纖主旋翼 x 1組
●RCE-BL45P電子調速器 x 1
●460MX無刷馬達(3200KV/2222) x 1
●DS450數位伺服器 x 3
●DS455數位伺服器 x 1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 x 1
●分壓充電器 RCC-3SX x 1
●AA3號碳鋅電池 x 4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1.電子式/旋轉式螺距規
2.十字盤校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省心省事的组合,性价比没有谁了,什么都不用添置,只要飞就好了
.12

网友:
咸鱼二手有的是整机,捡个能飞的回来鼓捣就行了,反正都是练习机,练完手就会淘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快把"最省心省事组合,性价比没谁“证书,拿出来我们看看。

懂点事 别跟大佬犟嘴

网友:
x3比较合适

网友E:
建议450L  或是 富丽465  价格便宜   好修    我450PRO入门  修机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点事 别跟大佬犟嘴

嗑,我不认识他,,,删除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450L  或是 富丽465  价格便宜   好修    我450PRO入门  修机麻烦

PRO其实只是修机麻烦,但是胜在配件齐全,价格美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PRO其实只是修机麻烦,但是胜在配件齐全,价格美丽啊

PRO 修的时间比飞的多  不合算    价格低不明显    富丽465很多配件和450PRO是都用的

网友F:
新手吧。。。我还是建议亚拓套装,说明书工具胶水都基本配齐了,精度更是其他没得比,但是千万别飞,但是千万别飞,但是千万别飞!!等模拟器练好了再上手,不然都是炸的钱。当然同时买个伟力K110来实战也不错,闲鱼全新单机420,草地炸鸡王,投资420块比起炸亚拓维修便宜的多。另配FUTABA T8 以上遥控器,一控多机,绝对是省钱之路。我是这么过来的,现在450还没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吧。。。我还是建议亚拓套装,说明书工具胶水都基本配齐了,精度更是其他没得比,但是千万别飞,但是千 ...

要不再入一个SAB小火球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O 修的时间比飞的多  不合算    价格低不明显    富丽465很多配件和450PRO是都用的

修就是学习过程,不可逾越。465和450L区别还是比较多的,不懂的会经常买错零件,而且价格又不高,退吧邮费不合适,不退吧也用不上。如果咨询店家,店家也不一定清楚能不能通用。反正据我摸索了一段时间发现,主轴座、主轴座轴承、尾管、尾拉杆、轴传杆、大小齿盘、尾波都不一样。

网友F:
你这个正牌水贴王,又把谁飞机拆了卖电装。。

网友:
刚忘说了,精度高对新手来说,机械部分会很好掌握,不会出现桨不平衡,推不顺滑的情况导致炸鸡,而富丽或者其他二手机对新手来说,会难得多,另外二手区对初学者来说大都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正牌水贴王,又把谁飞机拆了卖电装。。

我欠你钱了?

网友:
什么逻辑?有点跳

网友:
亚拓二手450l

网友:
富丽的精度应该差一些,买了几个飞越的零件后发现了差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富丽要出新款机了,和x3一样的结构!500多带大小桨可以等一等

什么时间出来

网友:
卖二手自用富丽465飞机 可以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网友:
470比450好。x3更稳,调试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间出来

群里看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网友:
470配件划算

网友:
新手建议不要买二手。

网友H:
那么多人在说富丽465 有没有人出来说说这465和 450pro都有哪些配件通用呢 ?
我这还有一堆pro配件不知道买个465机身玩玩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么多人在说富丽465 有没有人出来说说这465和 450pro都有哪些配件通用呢 ?
我这还有一堆pro配件不知道买 ...

建议你还是改480吧,别往465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么多人在说富丽465 有没有人出来说说这465和 450pro都有哪些配件通用呢 ?
我这还有一堆pro配件不知道买 ...

465机身对电池限制太大,只能用1400~1600左右的电池,具体要看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F:
465机身对电池限制太大,只能用1400~1600左右的电池,具体要看尺寸

哦 这样啊,那就算了。其实我就是看上465那电池安装方式了,pro让我装了一个大电调只能在侧板挂着太磕碜了。

网友:
我自己飞的是亚拓的450L,
然后脚架,桨,和齿轮都用的富丽的。也有飞越的。
反正通用,脚架,桨这些都是消耗品,练习用没必要都是亚拓 的
另外我的亚拓450L把尾管变短变450了。6S飞起来很舒服

网友:
冰人机加7075旋翼头,耐炸精度好,飞越的价格,亚拓的精度。

网友:
亚拓是贵了,至于选什么飞机,自己看吧,一定要皮传,轴传神烦